有个项目要使用温度控制器,没有使用过这个玩意

楼主(2013-10-02):
有个项目要使用温度控制器,没有使用过这个玩意,和大家聊聊

上图报警输出,就是接报警之类的控制或显示

主输出是否是接电磁阀、接触器等来控制加热装置?

18、19、20的温度检测线路有什么讲究?

网友A:
   这个就是一般常规的温控仪表的接线图.

1,  从你的接线图来看, 输出报警是常开常闭触头,需要接电源,当这个是触头使用

2,  主输出 是接你的加热管 , 加热管过继电器

网友B:
18.19接热电偶之类测温元件的

网友C:
是智能表可以用热电偶或热电阻。热电偶接在18-、19+;热电阻接在18、19、20端。输出是继电器可以直接带小负载;晶体管输出要外接继电器;大负载要加接触器。

网友D:
1-2接220V电源,8-9-10温度上下限输出,具体有参数设定。11-12-13为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输出,根据仪表型号决定。热电偶接在18-、19+;热电阻接在18、19、20端

网友E(2013-11-14):
引用 网友D:
1-2接220V电源,8-9-10温度上下限输出,具体...

正解

网友F:
楼上所有人都对!但接线正确不代表能用!关键是说明书!输入选什么?小数点?回差?控制方式等等!关键是说明书,其实很平常,看看大家都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