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零排对地电压160多伏?

楼主(2013-10-02):
变压器零排对地电压160多伏?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给讲讲?是不是中性点接地断开?还是其它什么造成的?

网友A:
零排对地160V,怎么测量的呢?零排是接到接地体上,难道一根导线上会有160V电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排对地160V,怎么测量的呢?零排是接到接地体上,难...

 万用表电压档表针一端接零排,另一只表针接湿地。

网友B:
是变压器附近的零排、还是较远的中性线,供电系统属于哪类系统?

网友C:
中性点没有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网友A  零排对地160V,怎么测量的...

 零排与接地体断路或存在接触电阻。

网友E:
变压器零排对地电压160多伏?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导致零排带电一般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或电阻过高所致

万用表电压档表针一端接零排,另一只表针接湿地

零排与湿地之间有电压,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良好,那就可能是其它地方有接地的地方,由于地面潮湿导电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变压器附近的零排、还是较远的中性线,供电系统属于哪类系统?

 是变压器的接地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