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开机出现些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02):
一送电就出现这个界面了,然后不动了,必须用手点一下触摸屏,才能进入主界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海泰克人机启动后,将会检查硬件项目是否正常,这就是检查结果的显示。

如在下载数据过程中切断电源或计算机中断下载,重新启动电源后,在其右边将标示“Failed”,这是正常现象。

只需按正常方式再执行一次下载数据就可得到正确的测试结果。

网友A:
这是海泰克的使用说明书,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仔细看看。

海泰克人机说明

网友B:
电池检测失败,可能是电池没电了,自己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C:
触摸屏跟电脑类似,检查硬件接触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请换主板纽扣电池,不明请看说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