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和PLC连不上

楼主(2013-10-02):
笔记本和PLC连不上

问:两个相同型号的西门子S7-300PLC
第一台 STOP 黄灯常亮    可以下载硬件和程序
第二台STOP 黄灯一直闪烁   下载的时候就找不到该PLC
请问原因

答:、第一台 STOP 黄灯常亮    可以下载硬件和程序?
下载正确的硬件组态与程序后,将方式选择开关拨至到RUN位置,即可。
、第二台STOP 黄灯一直闪烁   下载的时候就找不到该PLC?
如果CPU 的STOP 灯出现慢闪,这是CPU在请求被动格式化,只有此时可以用MRES按钮格式化MMC卡,把卡中的错误信息清除,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直到STOP 灯保持常亮(约九秒),并在其后两秒内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 再迅速按回到MRES位置,此时,STOP 灯快速闪烁,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开关在MRES位置,直到STOP 灯常亮,格式化完成。
注意: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就不能进行格式化,而是返回存储器复位状态。这种情况是在CPU的STOP 灯慢速闪烁时使用,是一种被动的格式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无法用MRES格式化MM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