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的卸载步骤

楼主(2013-10-02):
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的卸载步骤

-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开始” > “设置”打开”控制面板“,在其中运行”添加/删除程序“,选择相应的 STEP 7-Micro/WIN 版本卸载。如果因为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1.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2.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3.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4.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5.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6.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7.点击“查找 ”按钮开始搜索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意选择 STEP 7-Micro/WIN 适当版本的 DisplayName 键值删除。如果在进行此项操作之前,已经对注册表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则可能需要把注册表中所有与 Micro/WIN 相关的键值全部删除。如果此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建议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网友A:
这是 个很好的经验,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