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过节了,再找一个题目,写写CAN总线吧。呵呵

楼主(2013-10-02):
又到过节了,再找一个题目,写写CAN总线吧。呵呵

   从说明书上来表示,CAN总线包括: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应用层等7个层次。。。

   容易把人弄晕。。。呵呵呵。。

  实际上,没有这么复杂,如果熟悉485的话,可以用485来做一个比较。。呵呵。。。

   一。从硬件角度来说。485 与 CAN 总线的传输,都是由两根线来完成的。

   485 的两根线是A,B. 而CAN的两根线是CANH,与CANL

   两者都可以有通讯速率的选择:

    485  一般按照串口波特率的方式,2400,4800,9600,19200.。。等。。。数字越大,每秒钟传输的字节数也就越多,速度也就越快。当然对线路质量要求也就越高。。。就像你们家的网速。。。呵呵。。

   同样 CAN总线,也有通讯速率的选项。CAN总线选项比较少,有 100K,500K,1000K等几种,以后是不是还会发展更高速,那是以后的事了。。

楼主:
如图,虽然485与CAN总线,都是通过两根线来传递0101010101011的。。

     但是从电气特征来看,两者的电气物理特征并不一样。。。

楼主:
  485   的传输是,当A比B高,C的逻辑为1.当B比A高,C的逻辑为0.。。(如上图所示)。

   而 CAN总线却不是这样。。(也如上图)。。

   CAN总线上面的电平叫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

如下图:

如图,通常情况下,CANHCANL的电平都是2.5V,通过一个与门,C的逻辑为1.(这个我也嘀咕,假如两个都是5V,也就是高电平,也就是两个逻辑1相与,结果C的逻辑肯定是1无疑。两个2.5V  "相与”,结果也是1么??----当然人家这么用着没有问题,咱也就接受了吧。)-------这个叫做隐性电平。。表示1

   而当数据变化时,CANH变为3.5V,CANL变成1.5V,从逻辑上来看,CANH为1,CANL为0,相与的结果,C的逻辑为0.。。。叫做显性电平。。表示0

CAN 通讯,就是借用这种办法,来界定0和1.。。

楼主:
  今天开个头,有空的时候继续。。

楼主:
没有人看么?????

网友A:
  我一直在观看你的帖子呀! 期待你的杰作,什么时候我那个 CT 项目升级还有兴趣搞完?

网友B:
原创的帖子,说的在理,通俗易懂,值得学习

楼主:
没人看么??可能稍难了一点。也可能很多人暂时接触不到。。

    下面继续。。

     CAN的电气特性,幸好不是我们用普通电路搭建,如果用普通电路搭建,再用程序处理来往数据的话,会十分麻烦。。。

如图,CAN有专用芯片来处理CAN点 与CAN点之间的通讯,我们用PC只需通过普通的232口跟CAN芯片进行数据交换。这点跟485有些类似。。

不过是485的电气功能简单。

          比如说,485 是邮局,我们把包裹放进邮局,邮局就把我们的邮件原封不动发到对方手中。。

                而CAN 类似散货收件员,你把你的东西交给收件员,他替你按照他的格式包装好,发过去,另外一边的收货员再解包,成散货的形式,再给你的客户。

         CAN 比485多了一个打包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是,CAN与CAN之间的通讯,不需要人为编程控制,可以保证数据传递最优化。

网友C:
完整的CAN的确比较复杂,至少看是去就比较复杂。也挺佩服最初构建CAN的工程师,真的很巧妙。

希望对此熟悉的大侠们多讲解一下,这样学习起来快一些。了解更多,对于应用来说会更方便,遇到问题也更容易解决。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整的CAN的确比较复杂,至少看是去就比较复杂。也挺佩...

 是啊,完整的是比较复杂,但是实际上又有区别。。

   大家都遇到过这种事情,比如你觉得你住的地方不难找,可是你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就是找不着,虽然你跟他电话上说了很多,可他他就是找不着,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着。

   还比如你看你们城市的地图,会觉得挺复杂的。但如果你是出租司机,整天在城市里转悠。。你会觉得,没有这么复杂啊??

    这就是角度不同。。很多东西,你看上去他挺复杂,可是你熟悉了以后就不复杂了。呵呵

楼主:
硬件连接讲完了。。。咱们开始讲软件。。。。

          CAN总线的数据格式分为四种

      1.数据帧,2.远程帧(也有叫遥控帧的),3.超载帧,4.错误帧。。

       说起来挺拗口。。

   实际上   数据帧-------就是“写”。   远程帧--------就是“读”。

   任何通讯,都是由读/写构成的。。。。

 CAN 2.0A 是由这些构成的。

CAN2.0B 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些东西。

    就好像CAN2.0A是一个零售店,卖点小食品。CAN2.0B增加品种了,不但卖小食品,还卖小日用品·了。。。一样。。

楼主:
增加点人气。

网友D:
非常好!!  现在我们国家有个致远电子搞了个iCAN协议,楼主有了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  现在我们国家有个致远电子搞了个iCAN协...

 不了解。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挂接在CAN总线上的模拟量,开关量。。。刚才看了一下。。不过我正好需要CAN总线挂接的数字量模块。。。有机会看一下

  前面武断了,以为厂家来做广告。不过致远电子这个我还正好需要一个。我去他们网站看看。

网友E:
陌生的狠。。。。。。。。。。

网友F:
其实实际应用也不是很复杂,选好mcu和can 收发器

网友G:
不是有控制器和收发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控制器和收发器么

 呵呵呵。。232还有收发器,442还有收发器,485还有收发器,interbus还有收发器。。你这不跟没问一样么??

楼主:
没人看了么??呵呵。。。才到门口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人看了么??呵呵。。。才到门口呢。。

 你只管写,看得事留给看的人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