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常见问题简析

楼主(2013-10-02):
变频器维修常见问题分析,分享给大家

网友A:
如果好用就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B:
变频器常见的故障代码

网友C:
如果好用就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D:
如果好用就下载,感谢楼

网友E:
我想学学,可是没有时间看看资料。。。

网友E:
连卡佛配件覅偶家刚开门,

网友F:
看看什么资料

会不会游泳

网友G(2013-12-07):
引用 网友A:
如果好用就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必须顶顶顶,哪是OKOKOKOKOK!。

网友H(2014-03-03):
看看什么情况!!!学习学习!!

网友I:
我想学学!!!!!!!!!!!!!

网友J(2014-04-09):
1.油箱铁损真空干燥法:利用变压器油箱本身进行真空干燥,所以需要电源容量不大,电压较低;其缺点是工作量大,干燥时间长,需要大量材料、设备和必要的计算。

  2.绕组铜损干燥法:利用变压器绕组通电自身产生热量,直接加热绕组绝缘,所以温度上升较快工作量小,干燥时间短;其缺点是需要电源容量较大。

  3.零序电流干燥法:利用变压器绕组通电使油箱、铁芯、绕组均发热;其缺点是变压器干燥前后均需要放油、吊芯、改变绕组联结方式,工作量大温度不易控制,有可能造成局部过热。

  4.零序短路干燥法:该方法是介于零序电流干燥法和绕组铜损干燥法之间的一种综合方法,前者是靠铁损耗加热的,后者是靠铜损耗加热的,而零序短路干燥法即有铁耗加热又有铜耗加热的一种综合方法。

  5.感应加热法:是将器身放在原来的油箱中,油箱外缠绕线圈通过电流,利用箱皮的涡流发热来干燥的。此时箱壁温度不超过115℃~120℃,器身温度应不超过90℃~95℃。为了缠绕线圈的方便,尽可能使线圈的匝数少些或电流小一些,一般电流选150A,导线可用35~50mm2.油箱壁上可垫石棉条多根,导线绕在石棉条板上。感应加热需要的电力,根据变压器的类型及干燥条件决定。

  6.热风干燥法:将变压器放在干燥室中,通入热风进行干燥。干燥室可依据变压器器身大小用壁板搭合,壁板内满铺石棉板或其它浸渍过防火溶液的帆布或石棉麻布。干燥室应尽可能小,壁板与变压器之间的间距不应大于200mm.可用电炉、蒸汽蛇形管来加热。

  7.真空热油雾化喷淋干燥法:将变压器油放至大部分后加热到100度后,用真空虑油机和特制的雾化喷油嘴将油不停循环打入油箱内,使油箱和器身温度升高水汽散发,同时绝缘中的一部分水汽被真空机抽走。是一种高效、优质广州方法,其缺点是工作量大、设备种类多还特殊。

  8.真空干燥法:这种干燥方法,是以空气为载热介质,在大气压力下,将变压器器身或绕组逐步预热到105℃左右,才开始抽真空进行处理。由于热传递较慢,内外加热不均匀(内冷外热),高电压大容量的变压器由于具有较厚的绝缘层,往往预热需要100h以上,生产周期很长,而且干燥得不彻底,很难满足变压器对绝缘的要求。但设备简单,操作简便。

  9.气相真空干燥法:这种干燥方法是用一种特殊的煤油蒸气作为载热体,导入真空罐的煤油蒸气在变压器器身上冷凝并释放出大量热能,从而对被干燥器身进行加热。由于煤油蒸气热能大(煤油气化热为306×103j/kg),故使变压器器身干燥加热更彻底,更均匀,效率很高,并且对绝缘材料的损伤度也很小。但由于结构较复杂,造价较高,目前只限于在110kV及以上的大型变压器器身干燥处理中应用。

  注意:首先,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加热干燥变压器,在无油时,变压器的器身温度不得超过95℃,在带油干燥时油温不得高于80℃,以避免油质老化。如果带油干燥不能提高绝缘电阻时,应把油全部放出,无油干燥。 其次,采用带油干燥法应每4h测量一次绝缘电阻和油的击穿电压。当油击穿电压呈稳定的状态,绝缘电阻值也连续6h保持稳定,即可停止干燥。

网友K(2014-09-19):
引用 网友L:
如果好用就下载,感谢楼主

网友M:
可以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N:
oo'o'o'o'o'o'o'o'o'o'o'o

网友O:
感觉很不就不能看你看你

网友(2015-12-09):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P(2019-12-10):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P: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