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运行一半过流

楼主(2013-10-02):
前段时间搞了一个项目,用一台160KW的ABB变频器去拖动132KW的风机。是一边将矿井废气的往外抽,一边在往矿井里注入空气。但是那台往外面抽风的电机在频率运行到20HZ时运行电流就已经超过额定电流,频率再也上升不了,但是变频器输出功率和电机运行功率感觉还没达到。 估计这里可能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有功、无功和功率因素有关。不解 ,还请高手指教!好方便与客户解释,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B:
是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是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正常,设转矩提升和电流保护设置,让电机超过额定电流使转速继续上升。如果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这个风机启动就困难了,要关风门启动。

网友C:
离心风机变频启动是不需要风门的,延长加速时间,这么打功率要80秒以上。

楼主(2016-08-19):
是电机轴输出功率不够,说白点就是电机功率因数偏低。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D(2018-05-01):
离心风机一般采用标量控制,加速时间长一点,停机方式采用惯性停机,

网友D:
这种情况进气量大,出气小,可以将进气侧阀门关小一点

网友D:
二楼说的非常正确,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