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伺服KINETIX3设置软件Ultraware连不上

楼主(2013-10-02):
AB伺服设置软件Ultraware V1.80与伺服KINETIX3通讯连不上,AB伺服这头1,2,4对应电脑串口2,3,5.AB伺服参数PR0.07 地址为1,PR0.09通讯参数为0005,在Ultraware V1.80软件里串口设置57600,8,无.以上全部参照手册里的.但是rescan总是连不上伺服,On-Line Drives 下面什么都没有,只有Off-Line 。

网友A(2015-12-13):
伺服参数PR0.07设置为1,PR0.09通讯参数为0005,UltrawareV1.80软件里串口设置57600,8,无,电脑串口通信参数与UltrawareV1.80软件里串口参数设置匹配

网友B(2017-03-16):
请求两位分享以下Ultraware  软件 无论什么版本都可以,谢谢

suzhouwoling@163.com

网友C(2018-09-12):
引用 网友B:
请求两位分享以下Ultraware  软件 无论什么版...

同求,谢谢!!784967186@qq.com

网友D(2019-12-12):
万能的社友们,求大神帮我发个UItraware软件,谢谢1509477053@qq.com

网友E(2020-08-27):
我的也连不上

网友F(2020-10-25):
我可以连!无论是常规232串口,还是通过1203-USB转发器485方式,UItraware软件支持232方式,CCW软件支持1203-USB,前提驱动器要是B版本的,232通讯线与1203转发的通讯线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G(2022-07-08):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学习这个软件怎么用,大哥能指点下不,

网友H(2023-09-22):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连!无论是常规232串口,还是通过1203-USB转发器485方式,UItraware软件支持232方式,CCW软件支持1203-USB,前提驱动器要是B版本的,232通讯线与1203转发的通讯...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I:
对于别墅游泳池没有预留机房位置,泳池设备该怎么配置?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