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系列特殊继电器

楼主(2013-10-02):
各位大侠们好,请问下,三菱Q06H系列内部特殊继电器,F0~F12,F100表示什么意思?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A:
在GX-Developer在帮助菜单里,选择 “特殊继电器/寄存器”, 然后就能看到所有PLC系列的所有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了

网友:
谢谢,但是没看到有“F”区域的特殊继电器啊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 在左侧工程列表中点击PLC参数 在弹出参数设置中点击软元件设置 就看到F了 是报警继电器 不怎么常用 具体用法去查手册吧

网友C(2013-11-24):
导通时,CPU的USER指示灯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