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X问题

楼主(2013-10-02):
 PLC连接电脑之后,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通过输入端X的外部短接(相当于按钮接通),而靠程序内的强制短接X的输入端,达到外部按钮闭合之类的效果,而使程序运行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请各位细说下,怎么弄的啊~

网友A:
可以强制输入。。。。

网友B:
监控程序时,可以强制X位ON.

网友C:
你下载程序到PLC后,然后在监考界面进行强制操作。

网友D:
1,PLC连接电脑之后,在监控程序时,可以强制 X 位ON.

2, 在 X 位并联一个 M 点,用 M 点在屏上做个按键也能代替 X 点让程序运行

网友E:
使用GX Developer或GX Work2,启动“逻辑梯形图测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