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程序下载

楼主(2013-10-02):
下载程序时会提示 端口无法打开或由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  是什么意思啊?我电脑里安装有STEP 7 V5.5、s7-plcsim 还有STARTER V4.2  是不是他们之间相互有影响啊?

网友A:
把数据线拔出来重新插下看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通讯端口没有切换到连接 200 系列的 MPI 或是 PPI 呀 ?

网友C:
亲,首先你设置PG/PC借口要选择PC/PPI  cable PPI1,然后让PLC断电,确认编程电缆接好后给PLC上电,这时,全新的编程体验由此开始!!哦也!!

网友D:
楼上的正解,选好接口不用断电也可以的,设置好以后点通讯,然后刷新下应该就可以看到CPU了,一点连上就可以全新的编程体验了,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