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故障

楼主(2013-10-02):
这几天,6ES7 331-7PF01-0ABO卡件经常出现8路温度显示同时没有显示,卡件上SF灯亮,有时1分多钟,有时几秒,我测量卡件的24伏是正常的,接线连接处也紧固,现在怀疑卡件有问题,不知有遇到的吗?

楼主:
因为此卡件上有3个温度是跟工艺连锁的,又不能停机,愁人

网友A:
SM331 SF灯亮表明硬件故障。可能的原因如下:

1,  模板所需24VDC电源未正确接入;
2,前连接器未插到位;
3,总线连接器未连好;
4,量程卡所插的方向与HW Config中的设置不符;
5, 有硬件中断或诊断中断产生(断线、超限),等等。

如出现SM331模板的SF灯亮,应按照上述几条一一检查,另外需说明的是模板侧面的量程卡应插的方向可在硬件配置.

网友B:
  SM331 SF灯亮表明硬件故障,最好检查硬件连接或是本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31 SF灯亮表明硬件故障。可能的原因如下:1,...

 谢谢,这台设备运行了3年,是这几天才出现的,1245项应该不存在问题,总线连接器未插好,后边的卡件通讯也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31 SF灯亮表明硬件故障,最好检查硬件连接...

 谢谢,不知卡件本身有问题没有,我想先换个卡件看一下,但是我用诊断看卡件显示OK,关键是此卡件上8个温度全不显示,在线更换没换过,不知有没有影响,分析把连锁屏蔽,拔下前连接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2018-09-04):
我来学习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