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硬件中断

楼主(2013-10-02):
       硬件中断,顾名思义就是线路断了,是不是?既然是DI模块,要么是0,要么是1,除非其自身模块短路报警,那么它能不能检测到线路断了?

       硬件中断不是线路断了,与硬件有关的中断称为硬件中断。S7-300的某些DI、AI、通信和功能模块都有可能产生硬件中断。
       PLC有很多内部或外部的事件是随机发生的,例如外部开关量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设定值等,事先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发生,但是它们出现时又需要尽快地处理它们。例如电力系统中的断路器跳闸时,需要及时记录事故出现的时间。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设定值时,需要尽快发出输出命令。PLC用中断来解决上述的问题。出现中断事件时CPU停止执行当前的任务,自动调用预先编写的对应的中断程序。

网友A:
       硬件中断,顾名思义就是线路断了,是不是?既然是DI模块,要么是0,要么是1,除非其自身模块短路报警,那么它能不能检测到线路断了?

----------------------------------------------------------

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硬件中断是指 外部硬件输入 事件(Event) 上升沿 有效,执行中断程序, 特殊的 DI 高速输入点。  硬件中断  为了高速响应处理 某一些紧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