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测量仪表的起始刻度附近有黑点?

楼主(2013-10-02):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些安装在配电盘的电流表、电压表等在起始刻度附近标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是表示什么呢?

网友A:
一般指示仪表的刻度盘上都标有准确等级,黑点表示只有从该点到满刻度的测量范围是符合该表的准确等级的。黑点的位置一般以该表最大刻度的20%来标注,遇有测量值在黑点以下时应更换仪表或互感器,使指针指示在最大刻度值的20%~1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