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变频器的上电和断电报警对真正的无人值班有帮助吗?

楼主(2013-10-02):
如题,变频器的上电和断电报警对真正的无人值班有帮助吗?有些了解,希望有人来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上电报警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可是怎么实现下电报警记录呢?期待中

网友B:
看报警后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通讯传输故障,还是仅仅停止运行

网友C:
无人值班的设备出现报警应该通过网络上传到中控室。

网友D:
从实际来看,变频器的故障率在自动控制设备中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对变频器进行有效的监控是有意义的。

特别是在系统中使用了不那么让人放心的品牌时,有效的监控至少能让工程师睡得更踏实些。

网友E:
一般是取变频器的准备好信号--作为启动的条件,上电了、变频器没问题,准备信号就有了;停电了或者变频器有故障,准备信号的输出就没有了。这个信号取自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可以设定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