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兰液位变送器液位不正常显示原因

楼主(2013-10-03):
仪表及使用设备:反应釜中使用1台双法兰液位计及1台Co60射线液位计共同测量其液位。

故障现象:其中双法兰液位计液位在1个多小时内液位由79%降至69%,稳定一段时间几个小时后,在经过2~3天时间数据逐渐缓慢上升又恢复至79%,稳定运行1个多月后,再次出现。在此期间射线液位计显示液位、搅拌器电流、温度等均无异常变化。此现象在2个反应釜中均出现,其中1个反应釜出现2次,1个反应釜中出现1次,上升及下降数据略有区别。

楼主分析:如液位变送器出现问题一般应为上下频繁波动或数据显示不动,但在2台液位变送器中出现问题后,过一段时间数据又恢复,恢复后还能继续稳定测量,有些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还请高手指教!

其他说明:

1、楼主公司在南方,不存在昼夜温差大引起的温度影响。

2、双法兰液位计与射线液位计安装位置角度相差一个反应釜为90°,一个为60°。

网友A:
1、Co60射线液位计?,,,乖乖呀,,就不怕被照得,艹不出娃,生葡萄胎,癌症缠身么?

                     Co60么,它又不是个标准源设备,它是不是准确,也值得怀疑呢,

                                           万一是它迟钝呢 ?

                      对不?

                      呵呵

2、1次2次,叫个案,,

                      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您放鸟1只P、2只P,警察也猜不准您,神仙也抓不住P

                       对不?

3 、国庆节好 。。。。。。。

网友B:
这个问题谁不好解决,二王比喻的倒是很恰当。

网友C:
反应釜一般都是临时性的常压储罐,当然也有承压容器,不过其物料几乎在几十分钟之内或者很短时间内就开始流动更换,楼主的表述物料在反应釜里好几天不变,这个不知是什么反应釜。

既然是反应釜,那么物料就有反应进行,反应中会产生新的物料其密度会与先前的不同,如果有催化剂参与还会产生中间产物,那么其密度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对于差压的测量会产生误差。

不过偶看反应釜你也不用什么射线测量液位了,偶看称重就不错,在怎么反应,其质量在反应釜里是不变化的除非有物料向外输出。这个称重比测液位精度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o60射线液位计?,,,乖乖呀,,就不怕被照得,...

你好!

1、射线液位计的射源活度很小,属Ⅳ类源,在反应釜外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何况平时谁也不去那。

2、。。。。。。

3、国庆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应釜一般都是临时性的常压储罐,当然也有承压容器,不过...

你好!

反应釜为非常压釜,釜内压力在150多KPaG,因为24小时连续性生产,反应釜内的物料密度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反应釜较大,使用称重式不太可能,空反应釜重量就已经有150多吨了,而且是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网友D:
同意1楼意见!

既然是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液位必定有变化。 只不过是变化大小与频率问题,且此变化对于双法兰与射线传感器是否能及时检测到并反馈。。。

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1楼意见! 既然是连续进料、连续出料, 液位必定有...

液位有变化,但不应有如此大变化。我司同类生产线还有几套,各方面对比也好,同行业参考也好正常情况均不应出现此情况。还请各位在帮忙分析下。。

网友C:
这个在论坛里大家分析不出个豆来,楼主只能等了,等这个双法兰液位计在出现这个故障时,到现场确认。

网友E:
是不是介质的问题,或是

网友F(2014-01-17):
由于液位计上法兰内(靠变送器一端)有饱和液体累积,正常情况下总是“满的”,由于在饱和状态,压力微弱的变化导致这里的液体蒸发,由于上端法兰内经常不出于饱和(反应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你核对了液位,并认为“正常”。当出于过饱和状态时,液体凝结加速,或导致液位“降低”现象。

解决的办法是在上法兰前不要保温层(如果有的话),或加装冷凝罐,也叫平衡容器,使上法兰出于一个凝结液体的相对稳定平面上,这样就能保证正常测量。当然根据反应物的(标准或规程)不同可能不允许加装。这种情况下上法兰的管道应该是向上倾斜的,否则上述现象不可避免。

网友E:
原因很多

网友G(2015-12-04):
看来,这反应釜是每月出一釜,要是这样到好说明情况。出状况时是不是反应釜温度有变化。上下法兰温度变化不一致,可导致压力不稳定。法兰液位计填充液热胀冷缩引起压力变化。

网友H:
毛细管内硅油体积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测量值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