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实现变频器点动功能

楼主(2013-10-03):
就是在变频器的8193中写入5为点动启动,6为点动停止,想用一个复归型的按钮来实现这个功能,按下时写入5 复归时写入6  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使用通讯写入,只要寻址对就行

网友B:
用按钮来实现的话,做脚本就行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宏指令该怎么写才好,按钮按下宏只执行一次就好了啊,弹回来就不执行了

网友C(2013-12-16):
不知道用PLC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控制的话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