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显示主轴移动距离

楼主(2013-10-03):
步进电机带动丝杠,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移动距离,不通过编码器,正转时距离增加,反转时距离减少。

PLC是ES2系列,触摸屏是DOP-B系列,可以给我个程序案例吗?有原点距离清零功能。谢谢

网友A:
那就是开环控制了,使用台达专用位置指令即可啊

楼主:
是原点回归指令DZRN和想对定位指令DDRVI吗?脉冲数的加减怎么反应到触摸屏上?

网友B:
你有编程手册吗????

网友C:
这个可能比较难,需要将步进电机的“实时脉冲个数”实施逆运算,换成移动距离;查阅编程手册的特殊寄存器,应该能实现这一功能(PS:看有否丢步或越步的情况出现)!

网友D:
把脉冲数读出再运算就可以

网友E:
用条形图显示脉冲输出值不就行啦

网友F:
触摸屏上显示移动距离控件的地址设为 CH0(CH1)通道当前脉冲输出数量的特殊寄存器;PLC程序中用DDRVI指令控制电机正反转,即可看到电机移动距离的变化。关于这个特殊寄存器要查手册

网友(2013-11-13):
用滑动元件,可以用数据的东西控制跑的距离。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PLC加HMI即可做到,方法如下:

一、丝杠的螺距 除以 电机每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这样就得到了驱动器每得到1个脉冲,滑台所移动的距离

二、台达PLC(我已28SV为例),28SV有4组高速脉冲输出口,同时也有4组当前位置记录寄存器,CH0通道的脉冲输出现在值寄存器为(D1336 ,D1337),其它通道不一一列举了。这个寄存器,如果用ZRN指令进行复归的话,复归完成会自动清零。正向发脉冲则,寄存器数值增大,反之亦然。

三、得到上述资源,HMI显示当前距离就很简单了。寄存器数值乘以驱动器每得到1个脉冲,滑台所移动的距离

注意单位转换。。。。

网友H:
这个用绝对位置好做,相对位置不是不可以,只是相对来说复杂多了

网友I:
楼主,首先要通过脉冲数来计算位移需要知道以下参数

1.伺服电机一转需要多少脉冲,(根据说明书以及伺服驱动器内的电子齿轮当前值换算)

2.伺服电机是否有减速齿轮,如果有,需要算:脉冲数/转*减速比

3.知道丝杠转一圈,丝杠螺母前进位移

最后即可算出脉冲数对应的位移

网友J(2014-01-06):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简单。PLC加HMI即可做到,方法如下:一、...

网友K(2014-02-17):
我不明白楼主这样做有什么具体意义。

 楼主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通过HMI能监视丝杠走了多少,但您的控制方案,HMI只能显示PLC发了多少脉冲而已,对于丝杠到底走了多远没有具体意义,如果步进丢步了,HMI显示值就并不是丝杠的运行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