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H SPD 指令

楼主(2013-10-03):
各位大哥:我用台达的SPD指令测速度  。为什么当我开始旋转编码器时,PLCX0有通断现象,但我监控时DO 没有数字显示

网友A:
EH2/SV/EH3/SV2 机种支持AB 相输入,其指令须指定X0 为速度侦测点,且占用

X1,当B 领先A 侦测结果为正值,A 领先B 侦测结果为负值。

SPD 指令启动,当M1100 (SPD 指令取样一次标志)=On 时,SPD 指令执行1 次

取样,SPD 指令就会在M1100 由Off→On 的瞬间抓取一次,然后停止,若要继

续抓取,则必须将M1100 Off,且SPD 指令重新启动才可以。

网友B:
平心而论,PLC里的基本指令已经够用了!但为了提高自己,掌握一些HSC(光栅尺、旋转编码器)、SPD、PID;包括模拟量、定位控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编程手册: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Program_O_SC_20120229.pdf

楼主:
有点疑惑的!意思说SPD XO K1000 D0   的数字显示是和M1100相关的,M1100线圈得电,取样,失电得电再取样吗?

网友C(2016-04-09):
用了高速计数器,你还想测速?

网友D(2016-09-01):
学习中 回帖是美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H2/SV/EH3/SV2 机种支持AB 相输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