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变频器E.oc1咨询

楼主(2013-10-03):
使用一台三菱E700变频器带动sew电机,使用了快三年了没为题,前两天电机与减速机法兰换了,同时电机输出的第一个齿轮的齿损伤了,同时换了,更换后运行变频器报E.OC1,当时的电流为3A左右,电机额定电流为9.2A,我想问的是变频器没有达到电子过电流保护电流为什么会报警。当时电机不烫

网友A:
电机绝缘坏了吧

网友B:
查查接地看,是否完好呢

网友C:
应该是机械原因,法兰安装同心度,断面间隙是否合适。建议脱开减速机单试电机。或者手盘车几周看是否有卡滞现象

楼主:
后来检查结果为,电机绝缘漆有点破损,也就是上电运行就接地了

网友D:
三菱的E700.大小呢?有考虑变频器的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