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三菱plc+伺服电机

楼主(2013-10-03):
各位大神:如题,我想在触摸屏上面设置伺服电机的参数(比如点动速度,回原点速度,加减速时间等等),比如用plc中的D100作为点动速度数据寄存器,并这个速度是在触摸屏上输入数值的,最主要的是我想在触摸屏断电保存这个点动速度,等下次重启触摸屏时可以用,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那把D100设到断电保存区内不就可以了

网友B:
理解PLC的掉电保持就会了

网友C:
把D100换成掉存储地址

网友D(2014-05-19):
如图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2015-04-19):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