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按钮问题

楼主(2013-10-03):
请教各位高手,按钮按下时,变量变为1,按钮为蓝色,当变量变为0,按钮为什么不能弹起变灰色?

网友A:
你设了0和1都是弹起,所以没有变。

网友B:
   你的变量连接都没有显示,怎么能让颜色变呢?

网友C:
设置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量连接都没有显示,怎么能让颜色变呢?

感觉没维纶的好。。。。有点复杂。。。里面有些指令功能有个搞,总感觉像搞混了,就好比分辨一对双胞胎。。。这是我对MCGS的感觉。。。也许这是我刚学吧

网友E:
你按钮设置那里是置1,你应该选择按1松0

网友F:
应该在基础属性分段点下再加入2设置如1

网友G(2013-12-01):
MCGS我以前也没有弄过,我同样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会的谁能帮忙解决一下,最好能在线远程协助,谢谢!

网友G:
请把红框,框出的改为按下即可。

网友H:
确实没有维纶用的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