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10-03):
对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电压电流用什么表测量比较准确??求表的型号!!!!

网友A:
输出测直接用变频器比较准确。

内部参数设置后变频器直接显示

网友B:
普通电流表即可,输出测没有必要安装电压表吧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测输入端子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