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程序自毁

楼主(2013-10-03):
听说OMRON PLC程序可以定时自己删除,而且不用上位机,触摸屏都不要,单机自删程序。大侠们研究过的请介绍一下,谢谢!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自毁程序视频现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是要逆天了

网友B:
PLC还自己爆炸了 呵呵

网友C:
对  做成PLC自毁程序  到时间自己冒烟。。。爆炸

网友D(2014-02-07):
**********这个可以有.......!

网友E:
又是工控一大奇迹,鄙人孤陋寡闻,学习了

网友F:
就编个期限限制,到期就停止输出就是了,定时删除程序没听过有这么厉害的!

网友:
是不是弄错了就把程序消了。松下的PLC就是提示你。是否解除密码,只要一点解除,程序就消了

楼主:
对:   是不是弄错了就把程序消了。松下的PLC就是提示你。是否... 内容的回复!

看看自毁程序视频

网友G(2015-02-14):
如果真有这回事,那真的是不错

网友H:
来看下maasjssnn

网友I(2015-07-28):
看看自毁程序视频,如果真有这回事,那真的是不错

网友D:
貌似作者从头到尾都没保存程序导致的吧?

网友J(2016-04-10):
这叫埋个定时炸弹····

网友K(2017-04-18):
不可能的,应该是在编程模式时清除内存操作导致的。不是自毁

网友L(2017-07-04):
没有看明白,但是感觉不是程序编写的原因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逆天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又是工控一大奇迹,鄙人孤陋寡闻,学习了

网友O:
这么牛逼,值得看看啊看啊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P:
好流弊啊,掉渣天了,膜拜楼主

网友Q(2017-10-05):
理论上可以(安装一个第三方程序进行读写),

网友R(2018-01-10):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S(2018-07-25):
真有这回事,膜拜

网友T:
免费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Q(2018-11-22):
这个如果有工控机的话通过编程可以做到(但是这个接口程序很难做),但是PLC自己不能销毁程序

网友U:
真有这回事啊,学习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G:
如果真有这回事,那真的是不错

网友W:
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X(2019-02-19):
PLC底层指令跳转,“进入编程”指令跳转到“初始化”,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Y:
真牛叉,看看怎么实现的

网友Z(2019-08-22):
学习一下,看一看

网友AA:
就喜欢这样的楼主

网友AB(2019-10-01):
好厉害  好恐怖啊

网友AC:
缺积分,学习了顶下

网友AD:
PLC内置电子<此处内容被屏蔽>吗

网友AE(2020-07-06):
真J8敢写,你是单打不靠警察啊

网友AF(2020-11-09):
EXE文档,应该是病毒吧???

网友AG(2021-01-16):
自毁,这是个什么逻辑。貌似很有意思的样子

网友AH:
参考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AI(2021-02-28):
学习学习,万一以后会用到呢

网友AJ:
涨见识了

网友AK:
这个挺好的,其实外围电路也可以做,定时短路烧掉即可

网友AL:
下载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M(2021-05-17):
看看是怎么样实现的

网友AN(2021-10-23):
感觉应该是,把所有的数据,用停电保存数据寄存器代替。下载程序后,用在线方式,把程序的初始数据写入停电保存区域。达到一定条件后,就清零该区域数据。程序就不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