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PT和FX2N-4AD

楼主(2013-10-03):
 FX2N-4AD-PT和FX2N-4AD模拟量模块的区别是什么,假如我要做一个温度控制,4AD-PT的应该用什样的传感器,4AD又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还有就是是不是4通道代表可以有4组模拟量的输入,可以接4组传感器?

网友A:
FX2N-4AD是一般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大多数地方都可以使用(如测量压力、转速等)
FX2N-4AD-PT是与Pt100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FX2N-4AD-TC是与热电偶型温度传感器匹配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4AD是一般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大多数地方都可...

谢谢,那4通道是不是代表可以接4组传感器?

网友B:
自己多看看手册

基础概念理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