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与接零的作用

楼主(2013-10-03):
接地与接零的作用

接地和接零的目的,一是为了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例如工作性接地;二是为了人身和设备安全,如保护性接地和接零。
接地:在电力系统中,将设备和用电装置的中性点、外壳或支架与接地装置用导体作良好的电气连接叫做接地。接地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和重复接地。
    电力系统用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以及电器设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接地体之间作良好的金属连接,都称为接地,前者为工作接地(即常说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性点间接接地系统;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后者为保护接地。
    工作接地:电气设备因正常工作或排除故障的需要,将电路中的某一点如中性点用金属与接地体连接起来,称为工作接地。
    保护接地: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金属与接地体连接起来,称为保护接地。
   重复接地:在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电网中,除在中性点接地以外,还必须在零线上的一处或多处进行接地,这叫做重复接地。低压配电线路的“零线”必须重复接地。在低压配电线路较长或用电负荷较集中的配电线路上,都要隔段在“零线”上做重复接地保护,以防零线断线三相负荷不平衡中性线零位电压中心点位移,使相线电压升高或降低过大而烧坏220伏的用电设备。
重复接地的目的是:
①当电气设备发生接地短路时,可以降低零线的对地电压;
②当零线断线时,可以继续使零线保持接地状态,减轻了触电的危害。在没有采用重复接地的情况下,当零线发生断线时,接在断线点后面只要有一台设备发生接地短路,其他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都接近于相电压。
    防雷接地:把防雷设备(如避雷器、击穿保险等)用金属与接地体连接起来称为防雷接地。防雷接地的作用是将雷电流通过接地装置泄入大地中,使电气设备免遭受雷电的损坏。
接零:将电气设备和用电装置的金属外壳与系统零线相接叫做接零。
      零线包括工作零线,保护零线。一般在交流系统中,零线由中性点引出;
工作零线:电气设备因运行需要而引接的零线,称为工作零线。如在380V/220v系统中,常说的“零线”;此时,“零线”和“火线”经负载共同构成工作回路。
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金属导体与系统中的零线连接起来,当设备绝缘损坏碰壳时,就形成单相金属性短路,短路电流流经相线——零线回路,而不经过电源中性点接地装置,从而产生足够大的短路电流,使过流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切断漏电设备的电源,以保障人身安全。其保安效果比保护接地好。
保护零线:由工作接地或配电室的零线或第一级漏电保护器电源侧的零线引出,专门用以连接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导电部部分的导线,称为专用保护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