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3-10-03):
请教各位高手:前几天我们维修部(修变频器的)接到了一台阿尔法变频器来维修,水洗厂的是洗衣服的。负载惯性大需要变频制动停车。由于厂家着急我们给他换了台同功率11G爱默生EV2000的机器。
我的同事到了现场把变频器安装上接上了制动电阻,又调了相应的制动参数。可是停车却不能像原来工人说的短时间停下来,也不跳故障。我的同事在那把制动参数反复调也没达到效果!
回来和老板说明情况老板说是制参数没调好。第二天我上班同事和我说了这些情况让我帮分析分析,我查了说明书换的这个变频是不带制动单元的。我怀疑是不带制动单元引起的。可它停车却没跳过压 故障啊!难道是老板说的参数没调对吗?
没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起作用吗?没有制动单元直流制动能起作用吗?直流制动和能耗制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制动单元主要是用来接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来消耗紧急停止是反馈的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的作用,如果你不需要接制动电阻,烧坏不烧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接了制动电阻而制动单元烧坏或没有配置,那么就不能完成变频器的快速停车。

网友B:
制动单元就是电子开关,需要制动就把制动电阻接到直流母线上,不需要制动就断开。没有制动单元接制动电阻有什么用,接不进直流母线啊!

楼主:
制动电阻是起到消耗电机减速的惯性电流的。直流制动是有电脑板给信号IGBT给电机输出直流使电机产生与负载惯性相反的制动力矩是电机停止。
假定在不考虑变频损坏的情况下,有没有制动单元变频器都可以直流制动?

网友C:
洗衣机用直流制动?

你害死人家哟!那还不天天修电机!

网友D:
个人觉得你们还是每一搞明白什么叫制动。不管制动单元是否内置,但必须得有,不然电阻器两端直接接到了直流母线上,在启动过程中肯定报欠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制动电阻是起到消耗电机减速的惯性电流的。直流制动是有电... 有地啊                                    有点不明白啊。。。。停机,你是方向加电阻制动,可有些地方是不允许方向,会损坏设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制动电阻是起到消耗电机减...

 不允许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用直流制动?你害死人家哟!那还不天天修电机!

是工厂的甩干机,再说了直流制动怎么呢就害死人家了呢?怎么还天天修电机呢?这是什么理论啊!人家原厂来的就是用变频减速加直流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你们还是每一搞明白什么叫制动。不管制动单元是否...

没有制动单元的检测制动电阻是接不到母线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制动电阻是起到消耗电机减...

电阻不是起制动作用的!直流制动是变频器接到制动命令后IGBT向定子绕组加直流电使电机产生制动力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单元就是电子开关,需要制动就把制动电阻接到直流母线...

李老师说的很正确!

楼主:
 今天我和同事又去了那家水洗厂,把那个修好阿尔法3300 11G带去了安装上了!这台变频器是带制动单元的,减速时间是90秒制动电流70/100、制动时间7秒。变频的频率为68HZ。
 电机启动正常,按停止变频减速90S后频率降为0此时听到轻微的吱吱生开使制动7S电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