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吊芯检查

楼主(2013-10-03):
      昨天我们的整流变压器轻瓦斯动作,经测量低压侧C相直流电阻偏高,领导要求吊芯检查。定在下星期一。变压器为油浸式,6.8吨重。这么大的变压器吊芯检查我们是第一次,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主要注意油封。套管的密封胶珠在拧套管螺丝时易损坏,既要拧紧螺丝,又不要损坏密封;吊芯后,变压器油箱的密封要换新,是用一个圆胶棒,测量好长度,切斜口用胶粘剂沾和成一个圈。长度要测量好,安装时放正,压箱盖螺丝时要均匀,不要把密封圈压偏。

C相直流电阻大,有可能是C相连接到套管的螺丝松了或已经打火了。

网友B:
吊芯就是拆盖,把里面的线芯和铁芯一起吊出来检查。

吊芯检查应在气温不低于0℃,芯子温度不低于周围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75%的条件下进行(器身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不得超过16h)。

1. 所有螺栓应紧固,并应有防松措施。铁芯无变形,表面漆层良好,铁芯应接地良好。

2. 线圈的绝缘层应完整,表面无变色、脆裂、击穿等缺陷。高低压线圈无移动变位情况。

3. 线圈间、线圈与铁芯、铁芯与轭铁间的绝缘层应完整无松动。

4. 引出线绝缘良好,包扎紧固无破裂情况,引出线固定应牢固可靠,其固定支架应紧固,

  引出线与套管连接牢靠,接触良好紧密,引出线接线正确。

5. 所有能触及的穿心螺栓应联接紧固。用摇表测量穿心螺栓与铁芯及轭铁、以及铁芯与轭

  铁之间的绝缘电阻,并做1000V的耐压试验。

6. 油路应畅通,油箱底部清洁无油垢杂物,油箱内壁无锈蚀。

7. 芯子检查完毕后,应用合格的变压器油冲洗,并从箱底油堵将油放净。吊芯过程中,芯

  子与箱壁不应碰撞。

8. 吊芯检查后如无异常,应立即将芯子复位并注油至正常抽位。吊芯、复位、注油必须在

  16h内完成。

9. 吊芯检查完成后,要对油系统密封进行全面仔细检查,不得有漏油渗油现象。

网友C:
注意温差:室温与变压器器身均要求大于0°且温差不大于20°!

其余上述各位已经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A:
吊芯后什么情况?怎么处理的?咋没下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