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编程方法

楼主(2013-10-03):
我是新手公司有个项目用的是300PLC MP377触摸屏整个项目分手动控制、触摸屏和网络控制,我现在把网络控制和触摸屏通讯都搞定了,就是变成方法还不太熟悉,我需要变4-20MA对应0-100度温度触摸屏要显示,触摸屏还要输出0-50HZ来控制变频电机转速控制变频器是PLC输出0-10电压信号就好了·模拟量接进去没有信号。

网友A:
你用什么样的硬件配置也不知道,编程方法自己买本书看看吧。模拟量没有信号有可能你的模拟量模块上的量程卡没选择对。

网友B:
  S7 软件中有标准的模拟量控制输入、输出 块 FC 105, FC106 ,当然,如你的程序玩得很好,这地基本是不用的,可自由发挥想怎么写也可以自己读取模拟量后进行自定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