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模拟量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13-10-03):
WinCC模拟量输入输出问题,求高手给触摸屏实例程序,我需要在触摸屏上面显示温度,然后触摸屏还可以控制变频电机的转速需输入到PLC内再由PLC输出控制变频器转速。

网友A:
PLC和变频之间必须做通讯,触摸屏连PLC后才可以设置数据,传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