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运动控制中加减速的控制

楼主(2013-10-03):
我想在程序监控中观察到Q0.0发脉冲的快慢,以观察到加速减速的效果。所以我把最高速度设为

30000脉冲/秒,低速设置1000脉冲/秒,加减速时间设置成5.0秒,然后通过相对定位运动900000脉冲。

通过理论上设计,我觉得应该能看到运动才开始,脉冲速率在5秒中内从低速的1000上升到30000。

监控时我很注意了钱5秒后后五秒,发现脉冲速度差不多。影响中好像说运动控制监控不了Q0.0。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没有设置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请哪位大神解决一下小弟的疑惑。

网友A:
监控的脉冲这么快无法监控的,实际值是有输出的,放心好了

监控软件里是看不到这么快的速度的

楼主:
谢谢领域。那么脉冲输出的速度会不会如我设置的一样先5秒加速再匀速后5秒减速呢?

网友(2018-03-25):
适当的表现自己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