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参数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10-04):
      我想建立一个库,用来控制TD400C的按键,组态时400C的按键F1-F7都为瞬动触点,能不能建立一个库让F1-F7按键的输入直接对应F1-F7所控制线圈的或关断???比如我按一下F1键,对应的线圈VO.O输出,再按一下F1键,V0.0关断

请教这个库怎么建?????

                                                                                                    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我估摸着是不是想一个开关能开启和关断呢?

V300.0是触摸屏按钮,执行器Q0.0,按下松开,点亮;再次按下松开,关断。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要这个效果?

楼主:
         是这个意思,但是怎么建立成一个库那????求助

                                                                                                    谢谢!!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我发现我的程序写错了。这个程序第一个点亮、关断周期可以实现,后面就不行了。

库啊?建立库只要将这个程序保存,然后放到LIB中,在库上右键新建库,然后添加就可以了。不过这个程序还要改,不然建立起来的库没有意义。我等会出门,回来在帮你想想。。。

网友B:
1,首先建立TD400库文件

2.新建库

3.建立好库后,选择添加库,将刚才新建的库添加进去。

4.使用TD400向导做按键组态

跳过中间步骤,配置键盘按键步骤组态如下:将F1-F7按键动作设为瞬动触点

5.在主程序中调用此库即可

楼主看了这些步骤,应该很清楚怎么做了吧?

还有问题的话,随时来论坛求助哦

楼主:
哎呀,太感谢了,也很感动,谢谢谢谢谢谢!!!!!

敢问高手的QQ??方便说吗,不方便也没关系,总之非常感谢对我无私的帮助,中国要是再多些像你们这样的人该多好啊,呵呵

                                                                          谢谢!!

楼主:
高手所建立的库能不能实现我按一下F1键输出V0.0,再按一下F1键关断V0.0?????

我想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A:
我回来了。。。我来开动脑筋。。。稍等

楼主: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呵呵

楼主:
高手怎么样了??库建好了吗???

网友A:
当按键驱动V57.0时,我看领域发的图F1(也就是V57.0)是瞬动触点按下时赋值1,松开后赋值0,和数字量输入点一样,是不是这样那我不是很清楚啦。我写了个用V57.0驱动Q0.0的程序。

V57.0第一个上升沿触发,Q0.0点亮

V57.0第二个上升沿触发,Q0.0熄灭

网友A:
顺动触电是不是就是单纯的立即出发不带延时的?不是很清楚哦。。。人机界面组态学的不好,好多按钮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所建立的库能不能实现我按一下F1键输出V0.0,再...

想要这样的话,改下库程序就OK了,给你编了一个,剩下的自己可以解决了:

这是F1对V1的操作,按下F1,V1置位;

再按下F1,V1复位;

楼主还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来工控网求助哦

楼主: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啥也不说了,眼泪哇哇的!!

楼主:
请教“领域”,我按照你的方法建立库文件后,再调出来建立的功能块时怎么没有参数的输入,只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shao 19880701,你上次给我的那个程序段,数字2#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