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微动开关

楼主(2013-10-04):
求助各位大侠:一设备在负三层地下室,检测机器运行情况,并利用传感器将各项数据送回控制室,每天只运行几次。但一机器上有个微动开关,每天要往地下室按动数次,七弯八拐的挺远,还经常被地下室碰破头。想在那机器上做点文章,但是没有机器的原理图,只知道要启动时先送电(在控制室合闸),然后去地下室按动那个微动自锁开关。有时电工不去或者忘记去地下室按那个微动开关,招致主管臭骂。大侠们有何良策,能在那机器上弄个小东西,送电的同时让那微动开关自己动作?

网友A:
1,这个远程无线信号发送,将地下三层的微动开关装个模块信号发送到手机

2,还有就是用个手机信号发送器,可在任何地方 将那个信号发到地下三层微动开关

3,你的控制室有上电,且还有控制软件,如能找这个设备在信号点,将其另加一个在程序控制界面里,在控制室也是能操作

网友B:
1.接跟线上来,装个手动开关

2.如果可以采集I/O信号,有以太网条件的更佳,直接做进组态里

3.装个无线遥控,几十块钱,不过隔三层楼板,估计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C:
首先确认是不是要求开机后需要检查!

如果不需要检查的话,拉一根线接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接点与原微动开关并接即可!

如果不好并线,直接用一个电磁铁代替人手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