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网联网问题

楼主(2013-10-04):
请教高手!!

工业设备上的以太网如何连接到互联网,进行远程调试?

 其PLC和触摸屏已走交换机,现还有一个路由器,接下来应如何操作?如申请电信域名,参数配置和如何在远程连接到各个PLC?

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什么设备,以太网模块有支持局域网的也有支持INTERNET网络的,看你的通讯模块是否支持

internet网络了。

网友B:
  以太网模块有支持局域网的也有支持INTERNET网络的,将你的设备连接到 INTERNET 网络就能远程操作,但是还要有远程连接的功能,最为方便 是 QQ 远程操作

网友C:
用realVNC或是teamvie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