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3-10-04):
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的区别

-电气设备因绝缘下降或损坏时,会引起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带电,人体一旦触及就会发生触电事故,为了保障人身安全,需要采取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措施。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接地装置进行良好的连接,叫做保护,简称接地。有了保护接地,当人体触及到带电的金属外壳是时,由于人体电阻与接地电阻并联,且人体电阻(约1千欧左右)远比接地电阻(约4欧)大,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要比流过经接地装置的电流小得多,对于人的危险程度就显著地减小了。保护接地通常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也可用于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将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用导线与电力系统的零线可靠连接,这就是保护接零,保护接零用于380伏或220伏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有了保护接零,当设备外壳带电时,故障电流就由火线流经设备外壳到零线,再回到变压器的中性点,由于故障回路的电阻,电抗很小,所以故障电流很大,强大的电流能把闸刀开关内或熔断器内的保险丝熔断,切断电源,从而就可避免人体遭受触电的危险。保护接零必须由单位统一施工,在零干线上统一引入专用的保护接零线至每个住户。要没有统一施工,每家每户自行从自家的零线(实际是零支线)上采取所谓的“保护接零”,是很危险的,应禁止。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其不同处是:其一,保护原理不同。低压系统保护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高压系统的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保护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其二,适用范围不同。保护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保护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其三,线路结构不同。保护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保护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的装置也应有地线。

网友A:
是好资料,楼主也不整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好资料,楼主也不整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