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选用

楼主(2013-10-04):
固态继电器的选用

 (1)选用固态继电器的类型:首先应根据受控电路电源类型来正确选择固态继电器的电源类型,以保证应用电路及固态继电器的正常工作。
    若受控电路的电源为交流电压,则应选用交流固态继电器(AG-SSR)。若受控电路的电源为直流电压,则应选用直流固态继电器(DC-SSR)。
    若选用了交流固态继电器,还应根据应用电路的结构选择有源式交流固态继电器或无源式交流固态继电器。
    (2)选择固态继电器的带负载能力:应根据受控电路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来选择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一般交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AC20~380 V,电流为1~10 A;直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为4~55 V,电流为0.5~10 A。若受控电路的电流较小,则可选用小功率固态继电器。反之,则应选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选用的继电器应有一定的功率余量,其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1倍。若受控电路为电感性负载,则继电器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应高于受控电路电源电压与电流的2倍以上。

网友A:
请问楼主:负载是220v2A电磁线圈,如果需要固态继电器输出可调交流电压,那么有没有这种固态继电器呢?如果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个型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