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的感应磁场动势

楼主(2013-10-04):
 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公司生产的交流减速电机包括同步电机及感应电动机两大类,两者间不管运转的原理或结构均相差很多,电机的电枢可以说是电机能量转换的关键,交流减速电机与直流减速电机最大的不同是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是指其转子部分,而磁场绕组则装置于定子上,交流电机的电枢绕组则是指定子部分,而磁场绕组则装置于定子上。当一平衡三相电源的电流流入电枢绕组时,其定子每相绕组在空间上各相差120度的电机角,则会产生一个大小一定的旋转磁场,如果要改变交流电机的旋转磁场方向,只要将定子内的任意两项电源变换即可。

    假设线圈的两线圈边相距一个极距(180度电机角),而线圈所有的匝数均集中在一对槽中,但是实际上,一线圈的两线圈边的跨距并不一定刚好等于一个极距,而且电枢绕组是分布在定子表面的槽内。极距为电机中相邻两磁极的角度距离,如果定子线圈的跨距等于一个极距,则称为全节距,如果定子线圈的跨距小于一个极距,则称为数节距或短节距,一个分数节距的节距通常表示为分数,而这个分数是表示其所跨的角度于一个极距中所占有的比例,如3/4节距即表示跨过两相邻术间距离的四分之三,一般交流减速电机为了改善电压波形及节省用铜量,通常使用短节距线圈,此种方式的线圈所感应的电压较全节距线圈所感应的电压低(使用分数节距线圈的绕组也称为弦式绕组)。交流电机在动转时会产生两个磁场,其中一个磁场是由转子激磁产生,另一个磁场是由定子电枢产生,此两个磁场相互作用是集会产生转矩。

网友A:
如果没有品牌,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