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超级发热怎么办?

楼主(2013-10-04):
搞工控这么多年,自认为能力还算马马虎虎,可是接下来的事让我很囧

最近接到父亲电话,说家里的粉碎机的电机(单相电机,2.2KW)超级发热,问我怎么办?

故障描述:

1,电机能启动

2,稍后电机外壳巨烫

3,速度明显降低

4,力矩不够

5,即便不带任何负载,空电机运转同样存在上述情况

6,问题出现后,父亲新买了一个电机,使用一个月之后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敬请高人帮助,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1,检查电机的绕 是正常?

2,更换电机后还出现这类问题,有可能电机负载过大或是电压范围差别大

3,听听有无异响,电机轴承有无卡或晃

网友B:
既然更换新电机也这样,那应该是负载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C:
负载太大或者电机与负载直接连接有问题   造成扭矩过大  而导致电机发热

网友D:
测一下电流,电流大,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E:
    "新买了一个电机,使用一个月之后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初步排除电动机本体的原因,可能是外在因素引起。你家的粉碎机是在什么环境中使用?有时周围环境粉尘污染严重,运行一段时间的电动机吸入大量粉尘,会使端部线圈间的间隙、铁芯通风孔堵塞,造成风量大大减小,导致电机发烫。还有你家的电源电压是否波动很大?电动机在额定电压的-5%--+10%以内运行可以保持额定出力不变,如超过额定电压的10%,就会引起铁芯磁通密度急剧增高,由于铁损增大导致电机过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负载太大或者电机与负载直接连接有问题   造成扭矩过大...

网友G:
负载问题吧,

网友H:
这类电器使用的多是串励电机,跟手电钻的电机一样,其低成本的转子易损坏,匝间短路;也有罩极电机,同样是低成本线圈匝间短路。碰碰运气再买新的吧。

网友I:
电压不稳定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J:
家用电机一般是220V规格的电容启动电容运转电机,,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有以下原因:

1、离变压器很近,电压超高(部分农村电网属于电网末端,单相电压有时高达260V以上,而且不是错相导致,是因为变压器在电网负荷大时因为末端电压较低把变压器调在电压输出较高档位,这样一旦电网电压较高时导致电压超高)。电压超高导致电机的电容很快劣化,电容劣化导致电机主绕组电流加大,从而导致绕组温度超高发生少量绕组匝间短路,后果就是电机负载力温升加剧......

2、离变压器很远,电压超低(部分农村电网属于电网末端,单相电压有时低达140V上下)。电压超低导致电机的绕组电流加大,从而导致绕组温度超高发生少量绕组匝间短路,后果就是电机负载力温升加剧......

3、家用粉碎机等因为灰尘太多导致电机积尘堵塞散热,后果也是导致绕组温度超高发生少量绕组匝间短路,后果就是电机负载力温升加剧......

网友K:
楼上正解                             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