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宏PLC怎么使用加法指令

楼主(2013-10-04):
永宏加法指令怎么使用的      只能加一次么?   我现在需要条件满足D3和D4指令11加和存D5, 现在是条件满足加法指令加一次,条件断开在满足加法指令11无反应  这是为什么

  在线等回复  感谢大神讲解下

楼主:
感谢大神们,帮忙看看  是不是我这样写不对·永宏初来乍到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是比如你写D3,你选择了32位,就代表你用了D3、D4;而你的程序中D4、D5都有重复使用;还有,加1、减1也有便利的指令可以使用;15、16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

 赞同楼上的,你选中了32位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

 寄存器使用要仔细。。。

网友D(2013-11-17):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

寄存器的范围要注意

网友E(2014-02-13):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

 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

赞2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重复使用,你选中了32位,就是占用两个寄存器,就...

真解。

网友H:
D+指令,32位操作,P+指令,脉冲执行。

当你选用32位时,要注意存储器的使用了,千万别重叠了,否则你会有想象不到的收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D+指令,32位操作,P+指令,脉冲执行。当你选用32...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