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12HU40N4变频器恒压供水参数设置

楼主(2013-10-04):
急!跪求施耐德ATV212HU40N4变频器配YTZ-150电阻远传压力表恒压供水的参数设置。

网友A:
只干过一个月  基本都是按手册进行的参数设置

其实变频手册应该都有案例

楼主:
谢谢回复,可是我把说明书都看了N遍了,就是找不到目标压力值如何设定的,PID运算就没有给定值,无法运行。

网友B:
Fnod是设置PID给定源的,仔细看

网友C(2014-02-11):
ATV212 故障代码OC3是什么啊?谢谢大家

网友D(2015-07-27):
我看看看看快快快快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