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和一台台达一台正泰变频器MODBUS

楼主(2013-10-04):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每台能单独和PLC  MODBUS 且能启动停止,读频率设频率等,现将2台变频器的程序放一起,只能实现一台变频器,一开始能启停正泰的变频器,而台达的不行,点了没反应,后来去状态表里看监控的地址,台达变频器的地址的数字在不停地跳动,会不会是干扰造成的。通讯线我是自己焊的,也没焊接地线,然后在变频器上跳线到另一台上,后来去掉正泰的,台达的就好了,先有些疑问     1,MODBUS里的里有些地址,会不会和我存放的地址有没有重复?因为有一次我该了下存放的地址就好了,就那一次, 2程序我都是从单台通信成功的程序里复制过来,改改地址啥的,拼成一个和2太变频器通信的程序,为甚么就只能成功一台        3  怎么去除干扰,我用的也是屏蔽线,只是没接地。。。怕把PLC端口搞坏,PLC和变频器该怎么做减少干扰             请哥哥们指点下

楼主:
如果各位哥哥要看看程序,我可以马上上传,初学者,编的程可能有有乱,要其他截图啥的只能明天上传了,,帮帮我吧,哥哥们

网友A:
通讯使用中断了没有?

网友B:
变频器的地址,通讯中断都正确吗

网友C:
一台完成,等待一点时间再操作另外一台。

楼主:
没有使用中断。。。就MODBUS 库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地址,通讯中断都正确吗

都设置对的。。这点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完成,等待一点时间再操作另外一台。

 试了没啥用。。。。。。。

网友D(2013-11-06):
很大可能就是你存放地址重复了!

网友E:
你用串口助手来调试,查出问题所在,看它到底有没有发命令,或者是命令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