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位置控制和电子齿轮问题

楼主(2013-10-04):
台达B2位置控制:

接线,外部供电,35和11---24V+  ,14---0V,37和41,/sign和/pulse,接PLC方向和脉冲输出,这样接对吗?

还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丝杠螺距5mm,我想让1个脉冲移动1微米距离,电子齿轮需要怎么设置?求指导!

网友A:
     最高转速是多少呢?

网友B:
1、作位置控制,接线你去看说明书,照着做就是了。说明书上是最标准的接法,但也可根据实际需要省掉一些。比如左右禁止极限和急停,如果你觉得你的机械上没必要用,就可以在伺服驱动参数设置里修改好了,不用外接信号线。

2、电子齿轮的问题。

(1)没有减速机的情况下

按你的控制要求,脉冲当量为1微米,那么丝杠转一周需5000个脉冲。然后看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我用B2系列是17位16000ppr,那么电子齿轮比=160000/5000

(2)带减速机情况下

电子齿轮比=160000*减速比/5000

网友C(2016-10-21):
楼主很久没上线,遇见同样的问题,没人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