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调速电机调速器

楼主(2013-10-04):
单位新进的包装设备使用了多只单相可调速电机

如图所示为控制器

其中控制器与电机连接为5根线

电机前端部分3根  尾部2根

这5根是什么线   知道的说说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我用过  3根应该是控制的  2根是电源吧

网友B:
3根线接电机;

电机后面的2根细红线是测速器的线。

网友C:
这个:电机控制器与电机应该是插头连接,但是电源需要通过端子连接!

电机前端3根线是电机绕组引出线(其中内部已经并头,所以启动绕组与主绕组一共引出3根线),尾部2根是测速发电机线(引入电机控制器的速度反馈位置)

楼主:
电机前端3根线可以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