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通力电梯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3-10-04):
下几点是针对LCE控制系统的0091、0101、0001、0083、0036、0003等故障的基本处理方法,通过技术支持分析,许多现场故障是由信号干扰或钢带不垂直、门锁触点没调整到位造成的,现发给大家以便参考。
同时请各位严格控制好安装服务交接工作,监督安装、检验人员把细节做到位。

如出现上述故障请先根据以下方法自行处理:
1、 调整钢带垂直度,前后左右与读码器(bar)刻度线对齐,左右偏差控制在1MM以内;
2、  检查用户总地线、电梯配电厢总地线是否可靠;
3、   控制柜内动力线屏蔽线接地,电源进线接地线是否可靠,铜条上8条接地线有无漏接;
4、   变频器接地线,制动电阻接地线是否可靠;
5、   主板的12颗固定螺栓是否都已紧固;
6、  轿顶检修厢内铜条接地是否可靠或漏接;
7、  读码器电缆应是屏蔽线,并且屏蔽线在检修盒内要接地,电缆不能与轿厢照明、风扇电源、门机电源电缆绑扎在一起;
8、  把随行电缆多余的电线一端(控制柜则)接地;
9、  把门机变频器的外接地固定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紧固;
10、随行电缆内轿厢照明电源(AC220V)可能会对弱电信号造成干扰,工况条件许可的可以把轿厢照明电源关掉,把轿厢照明电压监控参数修改为1-77-0,然后试运行观察;  或把轿厢照明电源进线改接到变压器的AC220V的   输出端试运行观察;
11、把读码器的A、B通道信号线换成屏蔽线:轿顶板插件XB46/7—XT1/6—XC11/6和XB46/6—XT1/5—XC11/5两条信号线跟随行电缆中超载信号线(轿顶板插件XT11/1-4与控制柜驱动板中左上角插件XW/1-3的两根屏蔽线)相互调换;
12、 可以考虑去除轿内COB/CEB或FCB上的终端电阻测试;
13、检查相序继电器;(0021)
14、检查门锁主触点与弹簧触点的压缩行程(控制在3-4MM);
15、检查辅助触头;(平层时有0001故障)
16、以上方法处理后仍不能解决,再根据故障现象更换相关的LCECCBS、LCEDRV、LCECPU等电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