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安全管理人员考核题库及答案

楼主(2013-10-04):
一、选择题:(请将所选答案的代码填在题前的括号内)
(C)1.按电梯的用途分,供居民住宅楼使用的、主要运送乘客也可运送家用物件或生活用品、多为有司机操作的电梯叫 。
A.乘客电梯 B.客货(两用)电梯 C.住宅电梯 D.载货电梯
(B)2.电梯曳引机通常由电动机、_____ 、减速箱、机架和导向轮等组成。
A.曳引绳 B.制动器 C.轿厢 D.对重
(A)3.目前电梯中最常用的驱动方式是_____。
A.曳引驱动 B.卷筒驱动 C.液压驱动 D.齿轮齿条驱动
(C)4.超载保护装置在轿厢载重量 _____时起保护作用。
A.等于额定载荷 B.超过额定载荷 C.超过额定载荷10% D.达到额定载荷90%
(C)5.超载保护装置起作用时,使电梯门_____,电梯也不能起动,同时发出声响和灯光信号。
A.关闭 B.打开 C.不能关闭 D.不能打开
(A)6.轿厢内应设停电应急照明,在正常照明电源中断的情况下能_____。
A.自动投入 B.人工投入 C.长时燃亮 D.替代正常照明
(C)7.为防止发生坠落和剪切事故,层门由_____锁住,使人在层站外不用开锁装置无法将层门打开。
A.安全触板 B.电气安全触点 C.门锁 D.门刀
(C)8.为了必要(如救援)时能从层站外打开层门,紧急开锁装置应_____。
A.在基站层门上设置 B.在两个端站层门上设置 C.设置在每个层站的层门上
(C)9.封闭井道内应设置固定照明,井道最高与最低位置0.5m以内各装设一盏灯,井道中间每隔_____设一盏灯。
A.5m B.6m C.7m D.8m
(D)10.电梯机房温度应保持在_____之间。
A.0~35℃ B.0~40℃ C.5~35℃ D.5~40℃
(C)11.各类电梯的平衡系数应在_____范围内。
A.0.4~0.45 B.0.45~0.5 C.0.4~0.5 D.0.5~0.6
(C)12.电梯机房的噪声平均值应不大于_____dB()。
A.55 B.65 C.80 D.85
(D)13.通常所说的VVVF电梯是指_____。
A.交流双速电梯 B.直流电梯 C.交流调压调速电梯 D.交流调频调压电梯
(B)14.当乘客在电梯门的关闭过程中被门撞击或可能被撞击时,保护装置将停止关门动作并使门 _____ 。
A.保持静止状态 B.重新自动开启 C.人为控制打开 D.延时关闭
(B)15.当轿厢不在层站时,层门无论什么原因开启时,必须有强迫关门装置使该层门 。
A.人为关闭 B.自动关闭 C.发出警示灯光 D.发出警示声响
(A)16.当电梯额定速度大于0.63m/s时,应采用_____。
A.渐进式安全钳 B.瞬时式安全钳 C.带缓冲作用的瞬时式安全钳 D.任何型式的安全钳均可用
(C)17.蓄能型缓冲器只能用于额定速度不超过_____的电梯。
A.0.5m/s B.0.63m/s C.1.0m/s D.1.5m/s
(B)18.检修运行时,轿厢的运行速度不得超过_____。
A.0.5m/s B.0.63m/s C.1.0m/s D.1.5m/s
(B)19.若机房、轿顶、轿厢内均有检修运行装置,必须保证_____的检修控制“优先”。
A.机房 B.轿顶 C.轿厢内 D.最先操作
(B)20.杂物电梯的轿厢 _____进人。
A.允许 B.不允许 C.在有人监护下允许 D.在有足够空间时允许
(A)21.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属于_____。
A.连续运输机械 B.间歇运输机械 C.曳引驱动的运输机械 D.以运输货物为主的运输机械
(B)22.自动扶梯设置扶手带入口保护装置保护,使_____免受伤害。
A.扶手带 B.人的手指和手 C.围裙板 D.梳齿板
(C)23.限速器应在轿厢速度大于等于_____ 时动作。
A.额定速度 B.110%的额定速度 C.115%的额定速度 D.120%的额定速度
(A)24.轿厢与对重之间的间隔距离应不小于_____ 。
A.50mm B.75mm C.80mm D.100mm
(C)25.限速器的运转反映的是_____的真实速度。
A.曳引机 B.曳引轮 C.轿厢 D.曳引绳
(B)26.在电梯出现超速状态时,_____首先动作而带动其他装置使电梯立即制停。
A.安全钳 B.限速器 C.缓冲器 D.选层器
(A)27.电梯供电系统应采用_____系统。
A.三相五线制 B.三相四线制 C.三相三线制 D.中性点接地的TN
(C)28.层门关闭后,在中分门层门下部用人力拉开门扇时,其缝隙不得大于_____mm。
A.6 B.8 C.30 D.50;
(A)29.安全触板平时凸出门扇边缘约30mm,其被推入所需的力应不大于_____牛顿。
A.5 B.10 C.15 D.20
(B)30.电梯运行失控时, _____装置可以使电梯强行制停,不使其坠落。
A.缓冲器 B.限速器及安全钳 C.超载保护 D.补偿装置
(A)31.电梯不平层是指:_____。
A.电梯停靠某层站时,厅门地坎与轿门地坎的高度差过大 B.电梯运行速度不平稳C.某层厅门地坎水平度超

标 D.轿厢地坎水平度超标
(C)32._____开关动作应切断电梯快速运行电路。
A.极限 B.急停 C.强迫换速 D.限位
(A)33.直顶式液压电梯可以不装设安全钳,但必须在液压缸的油口装设_____ 。
A、限速切断阀 B、电动单向阀 C、手动单向阀 D、截止阀
(D)34.电梯的补偿链中穿有麻绳,其主要作用是_____ 。
A.增加强度 B.便于安装 C.便于加油 D.防止噪音
(C)35.机房地面曳引绳通过的孔洞应有高度_____的围框。
A.≥25mm B.≥30mm C.≥50mm D.不限
(C)36.电梯的额定速度是指 。
A.电动机的额定转速 _____B.安装调试人员调定的轿厢运行速度
C、电梯设计所规定的轿厢速度 D、电梯轿厢运行的最高速度
(D)37.上端站防超越行程保护开关自上而下的排列顺序是_____ 。
A.强迫缓速、极限、限位 B.极限、强迫缓速、限位
C.限位、极限、强迫缓速 D.极限、限位、强迫缓速
(C)38.电梯层门锁的锁钩啮合深度达到_____以上时电气接点才能接通。
A.3mm B.5mm C.7mm D.8mm
(D)39.轿厢内的报警装置应通到_____。
A.轿厢顶部 B.“110”报警台 C.电梯井道中 D.有人值班处
(B)40._____电梯不允许司机在轿厢内操作电梯。
A.杂物 B.办公楼 C.民用住宅 D.液压;
(B)41.安装、大修或改造后拟投入使用的电梯,应当按照《电梯监督检验规程》对_____规定的内容进行检

验。
A.监督检验 B.验收检验 C.定期检验 D.使用单位
(B)42.遇可能影响其安全技术性能的自然灾害或者发生设备事故后的电梯,以及停止使用一年以上再次使用

的电梯,进行设备大修后,应当按照_____的要求进行检验。
A.监督检验 B.验收检验 C.定期检验 D.使用单位
(A)43.检验机构应当在安装、大修或改造等施工单位 _____的基础上进行验收检验。
A.自检合格 B.通过制造单位验收 C.通过使用单位验收 D.运行无故障
(B)44.取得_____的特种设备方可正式销售。
A.出厂合格证书 B.制造许可 C.生产许可证 D.型式试验合格证书
(A)45._____负责全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工作的统一管理。
A.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B.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C.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D.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C)46.《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取得制造许可单位生产的特种设备必须符合_____和国家有关标准

的要求。
A.法律法规 B.国际标准 C.安全技术规范 D.地方标准
(C)47.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必须取得电梯_____的资格许可。
A.安装 B.改造 C.维修 D.制造
(B)48.为起到警示作用,电梯的旋转部件应涂成_____ 。
A.红色 B.黄色 C.绿色 D.蓝色
(A)49.需要手动盘车时,应_____ 。
A.切断电梯电源 B.按下停止开关 C.有人监护 D.打开制动器
(A)50.松闸扳手应漆成_____,盘车轮应涂成黄色,可拆卸的盘车手轮应放置在机房内容易接近的明显部位

A.红色 B.黄色 C.绿色 D.蓝色
(C)51.轿厢地坎上应装设护脚板,高度至少_____,宽度应不小于层站入口宽度。
A.0.5m B.0.6m C.0.75m D.1.0m
(B)52.轿厢内的报警装置应能在_____状态下继续有效。
A.电梯故障 B.停电 C.正常 D.任何
(A)53.当电梯行程大于30m时,在轿厢和机房之间应设置_____ 或类似装置。
A.对讲系统 B.警铃 C.外部电话 D.声光显示
(B)54.用层门钥匙开启层门前,应 _____ 。
A.观察层楼显示 B.确认轿厢位置 C.有人监护 D.接受培训
(B)55.轿厢内应设置_____,并保证在正常照明电源中断时自动燃亮。
A.永久性照明 B.应急照明 C.临时照明 D.应急电源
(B)56.轿厢应设超载装置;当轿厢载荷超过额定载荷10%,且不少于_____时,超载装置应可靠动作。
A.50kg B.75Kg C.80kg D. 100kg
(C)57.底坑高度为 以上时,应设爬梯。
A.1.3m B.1.5m C.1.6m D. 1.8m
(B)58.在机房地面高差大于_____时,应在台阶边缘设置牢固的护栏并设楼梯。
A.0.3m B.0.5m C.0.8m D. 1.0m
(B)59.当轿顶外侧边缘与井道壁之间的水平距离超过_____时,轿顶应装设护栏。
A.0.2m B.0.3m C.0.4m D. 0.5m
(A)60.在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入口处应设置_____的标牌。
A.使用须知 B.警示 C.制造厂 D.指示
(C)61.电梯安装、改造、维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电梯安装、改造、维修情况_____告知直

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A.电话 B.互联网上 C.书面 D.托人传话
(A)62.对电梯运行的基本要求是_____,方便舒适。
A.安全可靠 B. 高速 C. 稳定 D.容量大
(D)63.电梯运载重物时,应在轿厢中的_____位置码放。
A.靠近门口 B.靠近里侧 C.靠近两侧 D.均匀分布或集中在轿厢中央
(D)64.发现建筑物出现火灾时,电梯司机首先应_____ 。
A.立即将电梯驶往着火层救人 B.舍弃电梯逃离 C.打火警电话报警
D.将电梯驶往疏散层(或基站)放出乘客,锁梯或转入消防状态
(D)65.维修或检查人员在_____ 时,可以进入工作岗位进行维修、保养和检查电梯。
A.睡眠严重不足 B.酗酒后未完全清醒 C.精神受刺激 D.身心状况良好
(C)66.电梯出现关人现象,维修人员首先应做的是:_____。
A.打开抱闸,盘车放人 B.切断电梯动力电源
C.与轿内人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 D.打开厅门放人;
(B)67、乘客对电梯服务有意见时,安全管理人员应 。
A.据理力争 B.耐心解释并向主管领导汇报 C.禁止其乘坐电梯
D.关闭电梯,停止运行;
(C)68.发现建筑物出现跑水现象并可能已流入井道时,应_____ 。
A.无论轿厢在哪一层,立即锁梯 B.立即组织人员修理跑水设施
C.轿内人员全部放出后,把轿厢停在高层锁梯 D.通知电梯维修人员检查电梯设施
(C)69.《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发证机关是_____。
A.公安局 B.劳动局 C.质量技术监督局 D.电梯维修单位;
(D)70.在需要进入电梯井道时,应使用 打开电梯层门。
A.双手用力向两侧扒门 B.用撬棍撬 C.用电焊切割 D.层门钥匙
(C)71.在用电梯配备司机是_____的需要。
A.领导 B.乘客方便 C.安全运行管理 D.电梯设计原理;
(C)72.电梯的日常维修保养工作应遵循以 的方针进行。
A.保养为主 B.维修为主 C.保养为主、维修为辅 D.检查巡视;
(D)73.《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在安全

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_____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A.应当 B.10天 C.15天 D.一个月
(D)74.《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电梯的安装、改造、维修竣工后,安装、改造、维修的施工单位应

当在验收后_____内将有关技术资料移交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应当将其存入该特种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
A.5日 B.10日 C.15日 D.30日
(D)75.《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_____内,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A.5日 B.10日 C.15日 D.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