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钢丝绳存放、安装、使用及维保注意事项

楼主(2013-10-04):
电梯钢丝绳的存放
1 钢丝绳装卸时,应按照木轴表面的吊装标识进行吊装,以免造成木轴及包装损坏或刮伤钢丝绳表面。
2 钢丝绳应置于干燥通风处存放,切勿雨淋或与酸、碱接触。

电梯钢丝绳的安装
1 钢丝绳在安装及定尺切割时应将绳轴平放在支架上,按照轮圆侧面标识的滚动方向进行顺时针放绳,以避免钢丝绳上劲产生内应力。
2 安装施工应避免钢丝绳表面被硬物磨损、刮伤及沾上杂物,否则会对曳引轮及钢丝绳造成损伤。
3 在安装钢丝绳时,应尽量缩短自由悬垂时间,否则钢丝绳会由于自身重力作用产生自由旋转,甚至破坏钢丝绳的捻制参数,造成钢丝绳的局部松弛,钢丝绳在工作时绳芯代替钢丝股受力,使麻芯首先遭受破坏,进而严重降低钢丝绳的使用寿命。
4 钢丝绳安装时应充分消除钢丝绳的内应力后(即充分的“放性”),再固定钢丝绳两端。以避免钢丝绳在运行中局部受力集中产生旋转或变形,出现电梯运行不平稳现象,致使曳引轮和钢丝绳的使用寿命缩短。
5 安装钢丝绳后,必须仔细调整并使钢丝绳的张力一致。在使用中应随时检查钢丝绳张力并及时调整。
6 钢丝绳做为电梯中极重要的安全部件,各电梯公司设计、制造的电梯根据其规范配置了不同技术要求的钢丝绳,在更换时必须选用与原设计曳引轮相匹配的钢丝绳。在更换曳引轮时必须选用符合原设计要求的产品,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7 在旧梯改造更换钢丝绳时应同时更换曳引轮,或对曳引轮槽进行加工处理,不然会由于曳引轮原有轮槽与钢丝绳绳径的不吻合造成曳引轮与钢丝绳之间的相互磨损及打滑现象。更换钢丝绳时,必须每一部电梯所用钢丝绳同时更换。

电梯钢丝绳的维保
1 由于钢丝绳是由多根钢丝组成(例如:8*19S结构钢丝绳由152跟钢丝组成),在工作状态下,钢丝绳的弯曲所产生的钢丝相对滑移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力,钢丝绳专用润滑脂能在保证钢丝绳与曳引轮摩擦力的前提下减少钢丝之间的摩擦力,有效延长钢丝绳的使用寿命。
2 所有布顿(天津)钢丝绳有限公司生产的钢丝绳均已经过特殊的喷涂工艺进行的初始润滑,所有钢丝表面都覆盖着润滑层,如在安装后对钢丝绳表面进行了清理,须及时对钢丝绳进行后润滑。
3 要定期对钢丝绳表面进行清理维护(如半年或运行10万次,视使用环境、频率而增减),在清理维护中不应用清洗剂一类的液体对钢丝绳进行清洗,否则会影响绳芯中的油脂含量及油脂成份,进而影响到钢丝绳的正常使用。
4 在清理维护钢丝绳时应使用毛刷、棉纱、压缩空气等对钢丝绳的表面进行清理,在钢丝绳清理干净后,要用钢丝绳专用润滑脂及时对钢丝绳表面进行适量涂油处理。
5 过量的润滑会使钢丝绳与曳引轮之间的摩擦力得不到保证,钢丝绳表面油脂应薄而均匀(根据各公司对油脂要求,涂量不一)。

▲切记:电梯用钢丝绳不可在无油的状态下使用,不经润滑的钢丝绳会严重影响钢丝绳和曳引轮的寿命。

建议:
1 电梯制造、安装、维保公司在选用钢丝绳时,选用资质认证齐全、设备工艺完善、产品质量可靠的厂家生产的产品。
2 电梯运行中钢丝绳与曳引轮之间出现磨损、打滑现象,建议请核对以下情况:
(1)是否选用了与原设计相符的曳引轮及钢丝绳;
(2)复核电梯曳引条件;
(3)复核曳引轮绳槽形状及包角;
(4)钢丝绳油脂是否适中;
(5)钢丝绳张力是否调整一致;
(6)钢丝绳在运行中是否有变形现象;
(7)钢丝绳在井道中是否颤动;
(8)导轨和导靴安装是否准确;
(9)配重是否合适。

注意:
1 钢丝绳使用寿命根据绳轮材质、槽形状、绕绳方式及使用环境等所决定。
2对于复杂绕线方式或无机房、无齿轮传动的电梯应配用专门设计的钢丝绳。
3我们可以提供推荐与钢丝绳匹配的曳引轮、绳头、配件和专用油脂。

网友A:
所有布顿(天津)钢丝绳有限公司生产的钢丝绳均已经过特殊的喷涂工艺进行的初始润滑,所有钢丝表面都覆盖着润滑层,如在安装后对钢丝绳表面进行了清理,须及时对钢丝绳进行后润滑。
3 要定期对钢丝绳表面进行清理维护(如半年或运行10万次,视使用环境、频率而增减),在清理维护中不应用清洗剂一类的液体对钢丝绳进行清洗,否则会影响绳芯中的油脂含量及油脂成份,进而影响到钢丝绳的正常使用。今幸胶囊-人参皂苷rh2:jiankang567.com
4 在清理维护钢丝绳时应使用毛刷、棉纱、压缩空气等对钢丝绳的表面进行清理,在钢丝绳清理干净后,要用钢丝绳专用润滑脂及时对钢丝绳表面进行适量涂油处理。由于钢丝绳是由多根钢丝组成(例如:8*19S结构钢丝绳由152跟钢丝组成),在工作状态下,钢丝绳的弯曲所产生的钢丝相对滑移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力,钢丝绳专用润滑脂能在保证钢丝绳与曳引轮摩擦力的前提下减少钢丝之间的摩擦力,有效延长钢丝绳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