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维修保养的技术要求

楼主(2013-10-04):
1、电梯维修保养基本要求
1.  电梯的安全保护装置必须灵活可**当安全保护装置失效时,电梯应不能投入正常使用。
2.  电梯的各种部件与安全装置以及机房、井道、底坑应保持清洁,部件及安全装置不应锈蚀。
3.  运转与活动部位的零部件应保持润滑良好,无卡阻现象,减速箱内与润滑装置内应有足够的油量。润滑油必须符合电梯制造厂的要求。
4.  各部件和部件之间的连接紧固件应牢固可**无松动现象。
5.  各部件与装置以及开关、元器件上的罩壳、盖板、零件、紧固件等应完整齐全。
6.  电梯的各种显示应正确,完好无损。
2、电梯机房安全技术要求
1.  机房内的环境温度应符合电气元件的基本要求,一般应保持在5~40。C之间,同时应有防雨水措施。
2.  机房内应有足够亮度的照明,照度应大于200勒克斯。
3.  机房内应有固定的单相三线电源插座。
4.  机房与滑轮间及其通道应保持畅通,不得放置非电梯用的物品。
5.  机房内应有适用于电气设备的专用消防设施。
6.  制动起手动松闸扳手应挂在容易接近的墙上,并涂红色。
7.  各运动部位应涂黄色,并标明电梯运行方向。
8.  机房内如有多台电梯,应有明确标记予以区别。
9.  机房门应牢固可锁,并标有醒目的警告标志:“机房重地,闲人免进”。
3、电梯井道、底坑、层站安全技术要求
1. 井道
   (1). 每一电梯的井道均应由无孔的墙、底板和顶板完全封闭起来。只允许有下述开口:
1). 层门开口;
2). 通往井道的检修门,安全门以及检修活板门的开口;
3). 火灾情况下,排除气体与烟雾的排气孔;
4). 通风孔;
5). 井道与机房之间的永久性开口;
   (2). 井道的墙、底面和顶板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应用坚固、非易燃材料制造,而这种材料本身不容易产生灰尘;
   (3). 当相邻两层门地坎间的距离超过11M时,其间应设置安全门,以确保相邻地坎间的距离不超过11M;
   (4). 安全门的高度不得小于1.8M,宽度不得小于0.35M,检修门的高度不得小于1.4M,宽度不得小于0.6M。检修活板门的高度不得大于0.5M,宽度不得大于0.5M,且它们均不得朝井道里开启;供人员进出的检修活板门其净通道应不小于0.8M×0.8M,并开门到位后能自行保持开启位置;当检修活板门关闭后,应能支撑两个人的重量。即在该门的任何位置上,均能承受2000N的垂直作用力而没有永久变形;检修活板门不得朝下开启。在检修活板门处设置护栏以防人员或材料坠落。
   (5). 门与活板门均应装设用钥匙操纵的锁,当门与活板门开启后不用钥匙亦能将其关闭和锁住。检修门和安全门即使锁住的情况下,也应能不用钥匙从井道内部将门打开;
   (6).检修门、安全门以及检修活板门均是无孔的,并应具有与层门一样的机械强度;
(7).井道底部应设置通风孔,其面积不得小于井道水平面面积的1%,通风孔可直接通向室外,或经机房通向室外,除为电梯服务的房间外,井道不得用于其它房间的通风;
(8).规定的电梯井道水平尺寸,是用铅锤测定的最小净空尺寸,其允许偏差值为:
1).高度不大于30m的井道:0~+25mm;
2).高度不大于60m的井道:0~+35mm;
3).高度不大于90m的井道:0~+50mm。
(9).同一井道有多台电梯时,在井道的下部,不同的电梯部件(轿厢或对重装置)之间应设置护栅,高度从轿厢或对重行程最低点延伸到底坑地面以上2.5m,如果运动部件间水平距离小于0.3m,则护栅应贯穿整个井道,其有效宽度应不小于被防护的运动部件(或有关部分)的宽度每边各加0.1m;
(10).井道应为电梯专用,井道内不得装设与电梯无关的设备、电缆等(井道内允许装采暖设备,但不能用热水蒸汽作热源,采暖设备的控制与调节装置应装在井道外面);
(11).井道应设置永久性照明,在井道最高和最低点0.5m内,各一盏灯,中间每隔7m(最大值)设一盏灯;
(12).井道外井道检修门近旁应设有一须知,指出:“电梯井道――危险 未经许可禁止入内”。
(13)采用膨胀螺栓安装电梯导轨支架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混凝土墙应坚固结实,其耐压强度应不小于24Mpa;
2).混凝土墙壁厚度应在120mm以上;
3).所选用的膨胀螺栓其强度必须符合有关国标要求。
4、电梯底坑
(1).井道下部应设置底坑及排水装置,底坑不得渗水,底坑底部应光滑平整;
(2).电梯井道最好不设置在人们能够达到的空间上面,如果轿厢或对重之下确有人们到达的空间存在,底坑的底面至少按5000Pa载荷设计,并用采取以下措施:
1).将对重缓冲器安装在一直延伸到地面上的实心桩墩上;
2).对重应考虑设置或装备安全钳。
(3).底坑内应设有一个电源插座。
5、电梯层门
(1).在层门附近,层站的自然或人工照明,在地面上至少为50勒克斯;
(2).层站候厅深度尺寸,至少在整个进井道宽度范围应符合综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