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培训内部资料之一

楼主(2013-10-05):
1.2常见用电设备的电流计算公式:

    A.电热、白炽灯、卤钨灯的电流计算公式

供电状况    功率W   电流A   计算公式    备注

220V单相    1000    4.5电流=功率/220

380/220V二相三线   1000    2.3电流=功率/440  相线、中性电流相同

380/220V三相四线   1000    1.5电流=功率/1.73*380

380V单相    1000    2.7电流=功率/380  电热有此规定

B.功率因数小于1的照明设备的电流计算公式

供电状况    功率W   计算公式    备注

220V单相    1000    电流=功率/220*功率因数

380/220V二相三线   1000    电流=功率/440*功率因数相线、中性电流相同

380/220V三相四线   1000    电流=功率/1.73*380*功率因数

C.电动机的电流计算公式

供电状况    功率W   每相电流A   计算公式    备注

单相电动机  1000    8   电流=功率/220*功率因数*效率    功率效率以0.75

三相电动机  1000    2   电流=功率/1.73*380*功率因数*效率   功率效率以0.85

D.电焊机、X光机的电流计算公式

输入电压V   容量VA  每相电流A   计算公式

单相电动机  1000    8   电流=容量/220

三相电动机  1000    2   电流=容量/380

E功率因数小于1的照明设备的电流计算公式:

220V单相:            电流=功率/(220*功率因数)

220/380V二相三线:    电流=功率/(440*功率因数)

220/380V三相四线:    电流=功率/(1.73*380*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日光灯———0.5    高压汞灯———0.6

    金属卤化物灯———0.6     高压钠灯———0.4

F.电动机的负载电流计算公式:

    单相电动机:电流=功率(KW)*1000/(220*功率因数*效率)

    三相电动机 :电流=功率(KW)*1000/(1.73*380*功率因数*效率)

G .通用负载电源计算

1).照明装置或热用:导线安全载流量大于或等于所有用电器具的额定电流之和。

2).单台电动机用:导线安全载流量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

3).多台电动机用:导线安全载流量大于或等于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加上其余电动机的计算负载电流

1.5.常用元件的选择:

A热保护元件整定:调整值为:1.1~1.15倍负载额定电流,电机电流估算为额定容量的2倍。

B空气断路器整定:IZ=KIST,,应大于负载电路正常工作时的尖峰电流,安全系数取1.7倍。

C熔体的额定电流IRN选择:单台电动机应大于等于(1.5~2.5)倍额定电流IN,IRN>(1.5~2.5) IN

多台电动机应大于等于其中最大容量的一台电动机的(1.5~2.5)倍额定电流INMAX加上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总和∑IN,IRN>(1.5~2.5) INMAX+∑IN

    D接触器的选择:额定电压为380V功率为100KW以下的电动机,其功率因数与电动机门效率约为0.7~0.82故IN=PN*103/1.73*380*(0.7~0.82)=(1.85~2.17) PN=2PN;三相电动机额定电压为220V时,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N=3.5PN;三相电动机额定电压为6600V时,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N=1.2PN;

    E 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7~2倍,频繁起动场合可取2.25~2.5倍。

    F 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采用低压电容器集中补偿,补偿电容器容量计算公式为:电容器无功容量C=用户有功负载量P*补偿系数。

仪用电器

2.1功能:用来与仪表和继电器等低压电器组成二次回路对一次回路进行测量、控制、调节和保护的电气设备

    2.2电流互感器:用来变换电流,能将一次回路中的大电流按比例地变小,按电压等级分为0.4,10,5KV等多种;按精度分有0.5,1.0,3.0级;按一次绕组的匝数分单匝和多匝式两种。

接线时注意事项:1.极性区别,不能接错;2.一次绕组必须与被测设备串联,二次绕组投入运行后严禁开路(因二次绕组匝数必定比一次绕组多得多,开路后因主磁通大幅增加,故二次绕组两端的感应电动势也就相应大幅度升高。3.铁芯和金属外壳必须进行保护接地,二次绕组一端必须接地,使窜入二次绕组的高压电流向大地释放。

2.3电压互感器:按相数分有单相和三相,按电压等级分为0.4,10,5KV等多种。

       接线时注意事项:1.接线时注意极性,2.一次绕组必须与被测设备并联,二次绕组与电压表相联,3.一个二次端必须保护接地。电流互感器接线注意事项:

2.4继电保护装置:

       A.过电流继电保护装置:用来对电力系统中各自电气设备进行过载和短路保护的二次回路装置,分电磁式和感应式两种。工作原理:一次回路正常时,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经过继电器线圈及它的常闭触点而形成闭合回路,断路器的跳闸线圈被继电器常闭触点短路。闭合电路内小于动作电流,继电器不动作;发生故障时,当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达到继电器动作整定值时,继电器的触点分离,因过电流而跳闸。

       B过电压继电保护装置:用来对保护线路高于规定值时防止损害各种电气设备的保护装置。

       C.差动保护装置:用来对电力变压器内部发生匝间、相间或对地的局部短路进行保护的装置,它利用于变压器正常时两侧的电流平衡,而故障时两侧电流不平衡而达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   人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