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培训内部资料之二

楼主(2013-10-05):
低压电器

    3.1刀开关HK/HH:分有瓷底胶盖开关HK和铁壳开关HH.。

    3.2组合开关HZ:适用于低电压、小容量的控制电路中。但每小时的转接次数不超过15~20次。

    3.3空气断路器DZ:当电路发生短路、过载、欠电压等不正常现象时能自动切断电路。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值取IZ=KIST,,应大于负载电路正常工作时的尖峰电流,安全系数取1.7倍。

    3.4熔断器R:用作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串联在线路中。分有瓷插式RC1A、螺旋式RL1、无填料封闭管式RM10、有填料封闭管式RT10;熔断器的选择:其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工作电压,其额定电流必须大于或等于所装熔体的额定电流,熔体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倍

    3.5接触器CJ/CZ:是利用电磁吸力及弹簧反作用力配合动作,在而使触头闭合和分断的一种电器。分有交流接触器(主要由电磁系统、触头系统、灭弧装置等组成)其工作原理是:电磁线圈接通电源后,线圈电流产生磁场,使静铁芯产生足够的吸力克服弹簧反作用力,将动铁心向下吸合,三对常开主触头闭合,同时常开辅助触头闭合,常闭辅助触头断开。当接触器线圈断电时,静铁心吸力消失,动铁心在反作用弹簧力的作用下复位,各触头也一起复位。直流接触器(主要由电磁系统、触头系统、灭弧装置等组成)。

接触器的选择:根据所控制的电动机或负载电流类型来选择接触器的类型;根据负载回路的额定电压来选择接触器触头的额定电压;根据负载的额定电流来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从人身和安全角度来考虑接触器吸引线圈的电压;根据需要来选择接触器的触头数量。

    3.6继电器:根据一定的信号来接通或分断小电流电路和电器的控制元件,可分为控制继电器(速度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和保护继电器(过电流继电器、过电压继电器、欠电压继电器、热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

    A.热继电器JR:由热元件、触头、动作机构、复位按钮和调整整定电流装置等组成。其工作原理为:当电动机过载时,过载电流通过串联在定子电路中电阻丝使之发热过量,使热元件双金属片受热膨胀,通过动作机构将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在控制电路中,常闭触头是串联在接触器的线圈电路里),故热继电器的线圈断电,电动机便脱离电源受到保护。分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适用于轻载起动长期工作或间断工作时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只适用于电动机星型联接,不适用于三角型连接。

    B.时间继电器KT:是利用电磁原理和机械动作原理来延迟触头闭合或分断的自动控制电器在。分电磁式、电动式、空气阻尼式、晶体管式等。时间继电器的选择:延时方式的选择、类型的选择、线圈电压的选择。

    C.速度继电器SV:又称反接控制继电器,它的作用是与接触器配合,实现对电动机的制动。工作原理是转子是一块永久电磁铁,它和被控制的电动机轴连接在一起,定子固定在支架上,使用时应将其转子装在被控制电动机的同一根轴上,通过控制接触器就能实现反接制动,主要根据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来选择。

    D.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各种电磁线圈使信号得到放大,或将信号同时传给几个控制元件。由线圈、静铁芯、动铁芯、触头系统、反作用弹簧及复位弹簧等组成。根据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及所需触头的数量、种类、及容量来选择。

    E.过电流继电器:主要用于重载频繁起动的场合,作为电动机和主电路的过载和短路保护,过电流继电器的线圈串联在主电路中,当主电路的电流高于容许值时,过电流继电器吸合动作。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值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7~2倍,频繁起动场合右取2.25~2.5倍

    F.欠电压继电器:用作交流电路的欠电压或零电压保护。根据电源电压、控制线路所需触头的种类和数量来选择。

3.7主令电器:

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发出指令的操纵电器,用它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或其它器,使电路接通和分断来实现生产机械的自动控制。

    A.按钮:是一种以短时接通或分断小电流电路的电器,它不直接去控制主电路的通断,而在控制电路中发现指令去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分有停止按钮(常闭)、起动按钮(常开)和复合按按钮。

    B.万能转换开关SA:由多组相同结构的开关元件叠装而成,是可以控制多回路的主令电器。它可做为电压表、电流表的换相开关,或用于控制小容量电动机的起动、制动、正反转换向及双速电机的调速控制。

    C.行程开关:通过机械某些电路,使之达到一定的控制要求。分有滚轮式和按钮式,用它来限制机械运动和行程或位置,使运动机械按一定行程自动停车,反转、或变速以实现自动控制。

    D.主令控制器:用来频繁地按顺序操纵多个控制回路的主令电器,用它在控制系统中发布命令,通过接触器来实现控制电动机的起动、制动、调速和反转。

    E.凸轮控制器:是一种手动控制器,它分有鼓形和凸轮两种,主要用于起重设备中控制中小型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停止、调速、换向和制动,也适用于有相同要求的其它电力拖动场合。根据电动机的容量、额定电流和控制位置来选择。

    F.电力电容器:要占用无功功率的负载有电感性和电容性负载两种电感性的。电感性负载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电容性负载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力电容器的作用:电流与电压的乘积叫视在功率S,由于负载做功需要而占用的功率叫有功功率P,有些负载所占用的功率仅与电源能量进行交换叫无功功率。

    3.8 漏电保护断路器:一般由零序电流互感器、电流放大器、电磁脱扣器组成。工作原理:一次绕组由双根或多根导线并绕而成,分别连接每根电源线,当负载不存在漏电时,通过一次绕组电流与经过负载后另一组一次绕组电流必然相等,但方向相反,因此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芯上建立不起交变磁场,故二次绕组感应不出电流;当负载漏电时,流过一次绕组的两组一次绕组电流不平衡,这个差值在铁芯上就建立磁通势,其值越大,二次感应电流就越大。

3.9低压电器的常见故障:

3.9.1触头的故障

A.触头过热:实质为动静触头接触电阻过大。原因为:触头接触压力不足,触头表面接触不良,触头表面烧毛。

B触头磨损:分电磨损和机械磨损两种,

C触头熔焊:

3.9.2电磁系统的故障:

A.铁芯噪身过大:衔铁与铁芯的接触面接触不良,短路环损环,机械结构原因。

B.  线圈故障:造成原因线圈绝缘损坏,电源电压偏低,动作超过额定操作频率。

    3.9.3灭弧系统故障:造成原因灭弧罩受潮、磁吹线圈匝间短路、灭弧罩炭化或破碎或弧角和栅片脱落时,都能引起灭弧时间延长等故障。

3.9.4 接触器的故障:造成故障原因触头断相、触头熔焊、相间短路、线圈过热、短路环断裂等

3.9.5 热继电器故障:热元件烧坏、误动作和不动作等。

3.9.6 时间继电器故障:密封不严或橡皮薄膜损坏而漏气,空气室内不干净等。

3.9.7 速度继电器故障:触头接触不良,调整螺钉不当或摆动杆断裂等。

网友A:
欢迎大家来收藏好资料